【实雕作品】电子工程师的最爱: AMCNC04 打磨IC

楼主(2017-04-24):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可以自己定制集成电路了
普元应该买一台

网友:
速度怎样?打磨后加自己的丝印需要多久?

网友:
让人激动,牛叉的功能,还有什么大招没放出来

网友:
Is there any smoke during the process?
Any ventilation required?

网友:
>激光强度:  1W
1W can make such as good result, do you think 3W and 5W can make even better result?

After erase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what is the minimum font size the machine can make for new IC messages?

网友:
给人供样机 这样弄一下 爽歪歪

网友:
〉3W,5W的速度可以更快,就不用2分钟一片了。

Any idea what is the minimum diameter the laser can be focused on? Would it be hard to focus the laser to different target height?
or it can tolerant some height variation.

网友:
以前用小砂轮打磨,有时候就打磨坏芯片了。

网友:
>我们的机器固定在5cm的距离。

Semiconductor Laser need a lens to be focused to one point, this point has a diameter theoretically.
What is the diameter for the laser beam?

网友:
After 0.15mm depth material are removed, what's the depth of the new mark? e.g. the "IC1" mark.

网友:
之前用大族的给铜件打标的机器给ic擦印字。有2-3%晶片都漏出来了。

网友:
相当好的应用,可惜01机要改动很多

网友:
能不能切割IC?LGA封装,有基板的那种

网友A:
这要是专用做批量打磨的,上8到10个激光头,一次可以打磨8到10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专用做批量打磨的,上8到10个激光头,一次可以打磨8到10片……

如果要批量打磨,要搞点低成本的机器,放个10台也合适,毕竟打磨IC不需要精度这么好的机器,浪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说可以,你会不会再问:  能否切割开10米厚的304奥氏体不锈钢板?

,我不会问,对这个还没概念
如果可以的话倒是可以买一台给公司切芯片用

网友C:
去过IC封装厂,正常三秒钟可以打48片sop14的

网友(2017-07-01):
其实,用自动机械打磨后,用这个来刻字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过IC封装厂,正常三秒钟可以打48片sop14的

这个跟铝壳表面刻字的激光应该是一样的。
一个SOP14 IC,应该不到0.1s 就打磨好了。

网友:
cnc04激光打磨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我为什么启动cnc04后激光模块不亮,需要在主控软件做设置吗?

网友(2018-08-29):
This is a cool topic. Very impressive.

网友(2018-09-28):
莫大,雕刻机还有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