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下刀深度一般多少呢?

楼主(2017-04-24):
1.5mm的铣刀, 不知道一次 下刀最深可以多少mm,  不知道是否需要喷水,怕粘刀。

网友:
我都是下1mm 怕断刀,转速弄得低一点应该不会黏

网友A:
一次下刀先用0.3mm,转速不要超过8000转,要冲水。

网友:
我用酒精散热。好的板和刀,不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下刀先用0.3mm,转速不要超过8000转,要冲水。

多谢,亚克力感觉挺硬的,比ABS还硬, ABS我下刀 1.5mm,

网友:
不是搞浮雕,应该用激光对付亚克力,那速度~~~~~~~

网友B:
没见过切亚克力冲水的,一般都是吸气或者吹气,刀好的话5mm一刀过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切亚克力冲水的,一般都是吸气或者吹气,刀好的话5mm一刀过无压力。 ...

学习了,我本来想这样答复,但业务不精,不敢说

网友:
速度慢点,上单刃刀,每次玩1MM,没问题,包括那种垃圾塑料的,不粘刀的。

网友C:
>刀好的话5mm一刀过无压力

5mm seems a lot for a 1.5mm end mill, what is your feed speed?

网友C(2017-06-13):
>没见过切亚克力冲水的,一般都是吸气或者吹气,刀好的话5mm一刀过无压力。
what is your feed spe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好的话5mm一刀过无压力

5mm seems a lot for a 1.5mm end mill, what is your feed speed?

5mm一刀过是开料,至少是3.175或者4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切亚克力冲水的,一般都是吸气或者吹气,刀好的话5mm一刀过无压力。
what is your feed speed? ...

1.5mm刀我用F200,1mm深度,2500RPM。
料好加上吹气的话,跑到F800 @ 10000RPM应该也没问题,不过AMCNC-01加工速度最快只能到400mm/min左右,所以我没实际试过这个配置。

楼上回复补充一点,单刃刀我一般是按0.6~1.2倍直径作为下刀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