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AD7124,用过的朋友分享一下心得,有例程就更好了

楼主(2017-04-24):
我准备用AD7124-8 设计一款采集8路温度的设备,电路图设计好了,就是程序编起来有点麻烦,不知有没有用过这颗料的朋友?

网友:
推荐一个资料: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45779

其他使用该器件的相关网友的分享可在这里查看哦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124

网友A(2017-07-11):
程序调到哪一步了的?我们8CH,切恒流源时,也遇到通道间串扰的问题了的
P.S. 我们遇到问题的是8CH 3wires PT100, TC已经结案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调到哪一步了的?我们8CH,切恒流源时,也遇到通道间串扰的问题了的
P.S. 我们遇到问题的是8CH 3wires  ...

能够发下移植驱动给我看看吗? 调试了半天调不通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够发下移植驱动给我看看吗? 调试了半天调不通 感谢。

我这几天基于固件库重写了"communication.c/h",验证过了,会在论坛单独开贴的。
附件代码是同事分享的,SPI基于IO模拟,未曾验证过,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另外,建议下载官网那个基于Labview的上位机软件,寄存器配置值,在图形界面里配置好,然后再将值写入程序里去,直观多了的
http://www.analog.com/media/en/e ... -plus-V1.2.2.10.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基于固件库重写了"communication.c/h",验证过了,会在论坛单独开贴的。
附件代码是同事分享的, ...

感谢,这就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基于固件库重写了"communication.c/h",验证过了,会在论坛单独开贴的。
附件代码是同事分享的, ...

我也是基于固件写的,没有成功。

网友B:
  for(regNr = AD7124_Status; (regNr < AD7124_Offset_0) && !(ret < 0);
      regNr++)
  {
    if(regs[regNr].rw == AD7124_RW)
    {
      ret = AD7124_WriteRegister(device, regs[regNr]);

      if(ret < 0)
        break;
    }

    /* Get CRC State and device SPI interface settings */
    if(regNr == AD7124_Error_En)
    {
      AD7124_UpdateCRCSetting(device);
      AD7124_UpdateDevSpiSettings(device);
    }
  }

移植后,还是读取不了 ,控制接线方式
  (IO_CPU_C, IO_Pin_8, IOMODE_OUT); //cs
  (IO_CPU_A, IO_Pin_5, IOMODE_OUT); //sclk
  (IO_CPU_A, IO_Pin_7, IOMODE_OUT); //di
  (IO_CPU_D, IO_Pin_12, IOMODE_OUT); //sync

  (IO_CPU_A, IO_Pin_6, IOMODE_IN); //d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基于固件写的,没有成功。

/CS要用软件来控制,因为/Dout/RDY信号复用的,我也正在调试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or(regNr = AD7124_Status; (regNr < AD7124_Offset_0) && !(ret < 0);
      regNr++)
  {

ID值可以读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值可以读出的?

cs 是用软件控制的,id没有读出来

网友C(2018-05-09):
现在7124很火,计划要用一下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C:
现在7124很火,计划要用一下

是相当地火的,我们3大代理们FAE手上,样片都不够给客户,新近申请的样片lead time也到了19年,尤其AD7124-8.

网友:
这货和  ads1259比性能咋样?    不谈通道  ,只关心adc性能。   最近有个项目要采集微弱震动,无源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

之前别人的设计是ads1259

网友(2019-06-04):
楼主你的7124是否调通了

网友:
8路热电偶的精度如何,用7124-8做需要加模拟开关吗?

网友:
7124-8测试的时候,通道切换至少要600ms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