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功耗嵌入式cpu

楼主(2017-04-24):
要求跑操作系统,支持snmp ntp等协议,低功耗低成本,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目前想用AM335x,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A:
AM335功耗太大了, 16位的内存带宽  性能也很一般  之前一直在用 现在基本不用了,都用IMX6UL或者IMX6S替代了。

低功耗的推荐AT91SAMA5D2系列和IMX6UL系列  一个A5一个A7,实际测试过,功耗真的非常低,跑同样的程序比AM335低一倍差不多。

网友A:
还有可以从芯片发热也能侧面反应功耗, IMX6UL比AM335要低很多。

网友:
AM335X的功耗有点大,要求功耗多少?

网友:
w7500p 这个应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335功耗太大了, 16位的内存带宽  性能也很一般  之前一直在用 现在基本不用了,都用IMX6UL或者IMX6S替代 ...

感谢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335功耗太大了, 16位的内存带宽  性能也很一般  之前一直在用 现在基本不用了,都用IMX6UL或者IMX6S替代 ...

6UL功耗大概是什么程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UL功耗大概是什么程度啊?

官方的文档里有一个专门的功耗测试文档,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7-08-04):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以从芯片发热也能侧面反应功耗, IMX6UL比AM335要低很多。

IMX6UL多少钱一片? 找了一下淘宝,,很难买到呀。

网友:
去年在艾瑞买的好像50还是70,华强北给的46。

网友:
imx6ul 正使用这个

网友C:
如果只是跑网络可以用qca9561,qca9563之类的,只要2块多US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跑网络可以用qca9561,qca9563之类的,只要2块多USD。

这货可以跑linux么?

网友(2017-09-20):
推荐 I.mx6ul :

网友:
4412低功耗    imx6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