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如何设置扇区大小为4K字节

楼主(2017-04-24):
我参考原子的fatfs教程,它上面挂载的spi flash(W25Q128)是将flash的扇区大小软件设置为512字节,而flash本身扇区的大小是4K字节,这样无形中就会增加对flash的擦写次数.
请问大神:
问题1: 可以将fatfs的扇区大小是设置为4K字节嘛?
问题2: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该如何设置?将_MIN_SS和_MAX_SS设置为4K就可以了嘛?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野火的教程是4K字节的
你可以看一下
具体改哪些我忘记了

楼主:
行,那就是说,至少能这样做,谢谢楼上这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