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推荐QT版本,用VS2012

楼主(2017-04-24):
系统为win7,64位,使用VS2012,opencv2413,因为涉及到做一些界面,所以想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VS自带的MFC太丑)QT做界面和人机交互,再结合opencv做图像简单处理,问题在于QT版本太多 ,不知道选哪个,放狗搜各说各的,觉得还是坛子靠谱,特求推荐,感谢!

楼主:
发现VS2012好尴尬,QT5好像都是2013和2015的
PS:win7能装VS2013吗?下面那个会影响什么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VS2012好尴尬,QT5好像都是2013和2015的
PS:win7能装VS2013吗?下面那个会影响什么功 ...

我只能告诉你,Win7 + VS2013。我就是这样的配置,但我平时用的很少,没注意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Win7 + VS2013。我就是这样的配置,但我平时用的很少,没注意到有什么问题。 ...

嗯,在装2013了,请问QT选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在装2013了,请问QT选哪个?

I don't konw sir.
我没用过 QT,不过貌似用的人蛮多的,看来以后也得找时间用一用。
就等你告诉我了~

网友:
Win732位     QT5.3.1+VS2013     随便吧   不用太纠结    64位没试过

网友:
win7 64 位,QT5.7 +VS2013

网友:
QT5.6.....win7,64bit

网友:
5.8 看看  觉的还不错

网友B:
linux QT5.8.0 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 QT5.8.0 的路过

多谢楼上各位推荐,已装VS2013 + QT5.8
另外有好用的QT5的教程吗?

网友C:
QT5.5.1 + VS2010 用的很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推荐,已装VS2013 + QT5.8
另外有好用的QT5的教程吗?

官方教程就很好啊
配合5.8 下的example 直接可以编译看效果,好用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QT5.5.1 + VS2010 用的很顺

我用win10,怎么安装配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inux QT5.8.0 的路过

linux用什么版本?linux能满足日常办公需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用什么版本?linux能满足日常办公需要么?

可以满足啊
文档处理->WPS
浏览器->Chrome/Firefox
即时通讯->Wechat Web
开发工具(那就太多了)

网友(2017-07-31):
这里的版本很全
http://download.qt.io/archive/qt/5.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