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角度看电流与电压的方向!

楼主(2017-04-24):
突然翻到5年前,高中时期在百度知道上回复网友的一个问题,是问 “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是相同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反 ”,这个结论就教科书上的结果完全相反了!
下面是我当时的回复,现在看了一下感觉还挺有道理的!   所以在论坛里让大伙来讨论一下,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吗吗?

电压正负 其实是人们定义得来的,而电流是主观存在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压 电流其实是相反方向的。
微观上讲电子是带负电荷 ,物体带电子,这个物体就是带负电荷,而失去电子就是正电荷,一般情况下物体都是正负平衡的,需要注意的能移动的只有是电子。
我们所说的"电流",就是指电子移动的方向, 从微观看就是 “多带电子的负电荷物体”的电子移动到“缺少电子的正电荷物体”,也就是说方向是 负电荷->正电荷 !
但是我们现在定义的是电流是正电荷(正极)流向负电荷(负极),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是刚好相反的。

网友:
不准确 应该说 正压差方向和带电粒子运动方向一致吗? 回答是不一致的

网友A:
需要注意的能移动的只有是电子

瞎说,空穴也能移动,离子也能移动,谁规定的只有电子能移动?

网友:
对于电源来说,好像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瞎说,空穴也能移动,离子也能移动,谁规定的只有电子能移动?

空穴应该不能动吧?只是电子跳进去而已。

网友:
你看到的所谓电流, 只是一种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穴应该不能动吧?只是电子跳进去而已。

作为半导体器件的载流子,空穴必须是可以移动的。当然本质上空穴只是个概念而已,它并不对应具体的物质,所谓的移动其实还是电子移动。

网友:
电池充电时电压电流方向如何?
放电时呢?

网友:
电压正负 电流方向 都是人为定义的 只是电子的流向跟定义的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
lz还是看看电学发展史吧....

网友:
得到电子带负电,失去电子带正电。

网友:
运动是相对的

网友:
导线中传播的是电磁波,电流是电磁波的一种外在表现,是人定义出来方便分析计算的量。真实电子的移动速度很慢的,而导线的电能传输是光速的。所以,导线是个水池,电能传输是水池里的水波。水波从对面传来,是能量传递过来了,而不是对面的水流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