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计算温度 不准确 求指点解惑

楼主(2017-04-24):
说明: 求如何解决测温不准确问题  最好是不要改变电路了

计算温度程序部分:
T_Temp = (int)(((((5000*(adcCount_sum_bak / 640 )) / 4096)) / 16) -100)*1000/385;
TT_Temp = (sysDat.TC_Adjust * T_Temp) >> 16 ;
cur.value = (( TT_Temp * 4) + 20)/3;

网友A:
看不懂程序,看不懂那三列数据,不过我觉得不对,
第一个式子T_Temp与adcCount_sum_bak的关系是一条直线,但是从电路来看是不应该的。
PT100的阻值与温度成线性,但是电阻分压之后的电压就不是一条直线了。
想要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是一条直线,那么PT100需要恒流源供电。
建议用万用表测下PT100两端的电压、运放输出电压,检查下由ADC推算的电压是否与实测电压一致。
若ADC算出的电压是准的,再由电压计算PT100的阻值,再得到温度。

----------------
补充一下,楼主的运放VOS有点大,最好换成OP07

网友:
程序就有不少问题,老老实实用浮点运算吧

楼主:
求此电路的测温程序该怎么写呢?我这不是来请帮忙的吗

楼主:
adcCount_sum_bak是640个AD值的和

楼主:
第一个式子是就计算温度值了,第二个式子是加的系数,第三个式子根据前两个式子得到的温度与温度计温度实测值比较

楼主:
kx+b得到的线性温度值

楼主:
补充说明下,接PT100的话PA4置低电平

楼主:
运放前面电阻分压一个公式,后面AD采集一个公式,再根据PT100的温度公式这就可以计算出温度吧?

楼主:
PT100测试值是一个板內的3路温度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程序,看不懂那三列数据,不过我觉得不对,
第一个式子T_Temp与adcCount_sum_bak的关系是一条直线, ...

为什么最后要用电压计算电阻?PT100的温度表是RT表,ADC测量此时的电压,查表法找出温度,那单片机就不用再去运算电阻吧?

网友C:
我越来越觉得DS18B20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最后要用电压计算电阻?PT100的温度表是RT表,ADC测量此时的电压,查表法找出温度,那单片机就不用 ...

你说得也对,把温度对应的ADC值做成表,那就不用再计算电阻了。

我的习惯还是要算一下电阻,因为分压电阻可能存在误差,校准时要方便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越来越觉得DS18B20好用

这俩完全是不同的用途啊!
室温范围内用PT100明显是为了得到高精度的,不然不必这么折腾~
PT100可以轻轻松松无校准直接得到0.2度的绝对精度(用A级探头即可),所有的半导体测温元件都不可能很容易的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俩完全是不同的用途啊!
室温范围内用PT100明显是为了得到高精度的,不然不必这么折腾~
PT100可以轻轻 ...

请问根据我的原理图 能给出我一个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根据我的原理图 能给出我一个计算公式吗?

pt100是为高精度而生的,我不会算这种低精度电路…

楼主:
晕。。。。我的精度不大于1度就可以了。请问有推荐的传感器吗?成本怎么样

楼主:
请给出高精度pt100电路,并且可以接电流互感器,只需软件配置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出高精度pt100电路,并且可以接电流互感器,只需软件配置

学会搜索啊!
这种电路有人发了好多次了,误差分析什么的也有好多人写过,包括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的精度不大于1度就可以了。请问有推荐的传感器吗?成本怎么样 ...

你的这个精度  几毛钱的热敏电阻也可以呀 用Pt100浪费呀

网友E:
PA5是用来干嘛的???我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5是用来干嘛的???我想知道!

PA4吧,估计设计意图是校准用的,这种电路其实完全不能使用,电阻和324温漂能害死人的。

楼主:
PA4是接电流互感器的时候才使用的

楼主:
这个电路不能达到我的使用要求吗?还是各位不告诉我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能达到我的使用要求吗?还是各位不告诉我如何计算呢

PT100一般都是用的桥电路, 你这个电路比较适合NTC,大家都不想折腾,还有坛里有现成的PT100电路,动动手搜索一下就出来,当伸手党这么理直气壮?

楼主:
这个电路我测试出来在40-70度间精度在5%左右   个别点偏差大一些
我想请教  PT100分压,运放放大,对于PT100精确度到底能达到多少?有做过这样的产品的吗 有软件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结帖,搞定了

网友:
前几年做过一个PT100测量程序,测温范围0-300度。发现温度在185度会有个拐点,在这个拐点需要进行不同的补偿系数,才能保证测量显示的温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