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光耦IF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7-04-24):
TLP2632光耦数据手册中推荐IF参数最小为7.5mA 见图
但在IF-VO的图表中又体现出了另外一种状态,IF为1.5mA时器件就能翻转!
不知道它推荐的最小IF有什么用处?请赐教!
我猜测:如果器件要跑到10MHz那么最小IF电流是7.5mA, 不知道这样猜测对不对?

楼主:
顶一个自己

网友:
推荐的意思是确保稳定可靠的情况下,光耦的性能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官方推荐参数下工作可以达到最优性能。

楼主:
如果我不需要跑10MHz 是不是可以不使用推荐值。

网友A:
推荐值仅供参考,可忽略。那个VO-IF的图也只是典型值,仅作参考。
请看手册spec的最大最小值,这才是需要严格遵循的。
手册应该有个地方写了“最小导通电流”,这就是你要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值仅供参考,可忽略。那个VO-IF的图也只是典型值,仅作参考。
请看手册spec的最大最小值,这才是需要严 ...

谢谢, 我再好好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