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条码扫描仪抓的波形,看看会是什么协议

楼主(2017-04-24):
电压0-5V,用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模拟的一个键盘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PS/2协议,条码值出来了哈

网友:
感觉CLK跟DATA是不是反了?

网友A:
CLOCK与DATA接反了,不然你第一把就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与DATA接反了,不然你第一把就测出来了

是滴,确实是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