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的疑问,想请教用过蓝牙模块的诸位【已解...

楼主(2017-04-24):
我用的蓝牙模块是JDY-08,CC2541方案的,昨晚调试好(配对)后,就断电放在了一边,然后今天上电继续调试的时候就发现无论发送什么指令都是返回“+ERR”,包括发送“AT+RST”这个复位指令也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编辑:问题已解决,只是我粗心了,我用的是“丁丁调试助手”进行串口调试的,昨晚在调试我自己的代码的时候勾上了“发送新行”,但是CC2541是不能接受新行的,所以就错误了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设置模式下的波特率与通信模式下的不同,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B:
这个不大好说啊,你确定没动人家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设置模式下的波特率与通信模式下的不同,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

不是波特率问题,首先我的波特率是固定的115200,而且波特率不对是无法通讯的,况且这东西对指令要求是很严格的,必须要AT指令,波特率问题的话不能正常发送“AT+”是不会有反应的,我尝试过发送个“OPEN LED”没有任何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大好说啊,你确定没动人家的固件吗?

我是绝对没有动他们的固件的,因为我没有他们的固件包,目前也只是单纯的验证方案,以后可能会考虑自己集成这个蓝牙模块,但是现阶段是绝对不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