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429 在Debug時的寄存器狀態,為何與手冊不同?

楼主(2017-04-25):
在调适STM32F429时观看RCC->CR内寄存器竟与手册上的不同!!!???
手册上明明有28位跟29位 可打开SAI的时钟,但是调适的时候居然没有,但是却可以编译!!!
当单步执行置位的时候...会跳过该段程序!!
甚至整个程序跑飞.....

网友:
以数据手册为准。这是sT给KEIL的配置文件有问题,没有把这两位加上去。

楼主:
看樣子,只能這樣將錯就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