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电平驱动继电器的芯片

楼主(2017-04-25):
平时用的都是ULN2003来驱动继电器,高电平驱动,价格低,方便,现在一芯片输出低电平,如果用一三极管来转换一下电平,电路板的空间又紧张,有冇类似于2003的芯片,而又是低电平驱动,SOP封装,价格低,求推荐!!多谢了。(不是磁保持,是普通的12V继电器)

网友:
74LS07

楼主:
这是逻辑反相器,无法直接驱动继电器的。而且这些逻辑集成静态功耗大功能.我的问题是有冇类似于ULN2003,而又是低电平驱动工作的芯片

网友:
用过uln2983,但是价格较高。

网友:
在每个继电器的反面放一个数字三极管和一个小封装的4148没问题吧

网友:
三极管驱动更省空间吧

网友:
好像是2893还是啥的,但是不主流,也不好买,用分立器件搭吧。不行双面焊。

网友:
建议加非门+2003,感觉成本更低,曾经申请这类芯片代售,但是价格太离谱了。。。

网友:
增加74hc04/14*1+2G04/14*1,1.X元钱钱搞定你的需求

网友:
如果不考虑功耗,你把常开和常闭触点换一下不就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