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个编码器信号一分二,有啥电路推荐下?

楼主(2017-04-25):
想把一个编码器信号一分二,有啥电路芯片推荐下?谢谢

网友:
触发器  (字数补丁)

网友A:
常用非门。将2个非门的入口与编码器并接,出口分用。又可将信号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非门。将2个非门的入口与编码器并接,出口分用。又可将信号整形。

电压提高到12-30V咋办的?

网友A:
电平转换。要求高就用光耦隔离转换电平。一般就用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提高到12-30V咋办的?

7406,7407等OC门最大电压30V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要求高就用光耦隔离转换电平。一般就用三极管。

电平一份二  能否 输入信号 直接接到光耦的两个输出端, 直接用两个输出端 的型号  来实现一分二 ,不是用分门 是否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