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iar-arm, 有时 右键go to define 不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25):
请教下,使用iar-arm, 有时 右键go to define 不行是怎么回事?

有声音发出来,但就是不跳转 ??

网友A:
要编译过以后才行吧

网友:
全局搜索吧

网友B:
clean,然后等状态栏的绿色条跳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编译过以后才行吧

编译是没有问题啊,而且程序运行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n,然后等状态栏的绿色条跳完,就可以了

跳转功能貌似不稳定,有时挺好的,有时就不行了

这个精度条貌似 需要很久,差不多需要30分钟左右啊,这么久

楼主:
全局搜索不太方面啊,

网友C:
以下文字皆是从网上copy过来的:

网上有很多朋友都碰到IAR软件的Go to Definition of选项不是灰色,就是单击后发出声音不跳转或直接提示C文件路径错误。本人也被该问题困扰已久,咬咬牙决定研究一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下是本人经过多次尝试之后总结的解决方法及问题的分析。如有错误之处,恳请指正。
1、 Go to Definition of是灰色的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问题1分析:未开启Go to Definition of的功能,勾选上述选项即开启
2、 单击Go to Definition of发出声音但未跳转
1)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2) 重新编译
3)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勾选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4) 再次重新编译即可
3、 单击Go to Definition of提示C文件路径错误
1)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2) 重新编译
3)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勾选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4) 再次重新编译即可
问题2和3分析:变更工程文件夹目录位置后,之前产生的browse information已经过期,因此需要先删除过期的browse information,具体见步骤1)和2),然后再次生成新的browse information即可,具体见步骤3)和4)。

解决右键点击函数Goto definition of变灰不能用的问题。选择Tools->Options->Project,勾选Generatebrowse information,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试了下,然后重新打开,好像是可以的

勾选了还是不行的话,你重新打开工程数遍,直到可用为止,自己试过,IAR真是可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跳转功能貌似不稳定,有时挺好的,有时就不行了

1、你的工程有多大?难道有几G的原文件?
2、你不会是把工程放在U盘里面打开吧?
3、如果是在硬盘里面,换台快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文字皆是从网上copy过来的:

网上有很多朋友都碰到IAR软件的Go to Definition of选项不是灰色,就是单 ...

我安装这个方法弄过了,不怎么管用啊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工程有多大?难道有几G的原文件?
2、你不会是把工程放在U盘里面打开吧?
3、如果是在硬盘里面, ...

我使用的是stm32f的单片机,flash最大也就 2MB而已

我的电脑配置是

Dell T3600的,

cpu E5 2670 c2
内存   32g
硬盘,256g  ssd

这个配置应该不算低 吧

我 的程序是放在 ssd的硬盘里面的,

程序编译玩后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m32f的单片机,flash最大也就 2MB而已

我的电脑配置是

擦,这么高端的电脑。
那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等大神。

我的i5二代笔记本编译这个,也就一分钟左右,然后任意跳转了。

网友D:
下方绿色进度条走完,所有的跳转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方绿色进度条走完,所有的跳转才可用

下方的绿色调走完了, 跳转页还是不可用啊

但是有时可以跳转,很多时候不行

使用跳转时,有声音出来就不行,如果没有声音出来就可以

哎,感觉新版本的这点比较悲催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方的绿色调走完了, 跳转页还是不可用啊

但是有时可以跳转,很多时候不行

参与了编译的文件才能跳转,有的exclude掉的文件也不能跳转
进度条没走完,部分文件能跳转,走完了,都能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与了编译的文件才能跳转,有的exclude掉的文件也不能跳转
进度条没走完,部分文件能跳转,走 ...

需要调整的文件肯定都是参与编译的,

我的进度条走完了也不行,很多很多时候都是不能够跳转,

有时跳转很好的情况下,程序代码重新编译后,跳转功能就失效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时真想放弃使用 这个 iar-arm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调整的文件肯定都是参与编译的,

我的进度条走完了也不行,很多很多时候都是不能够跳转,

我用iar7.2版本,没遇到你的问题
IAR的IDE做的的确很简单,习惯了。
楼主可以用eclipse装IAR插件,利用eclipse的跳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iar7.2版本,没遇到你的问题
IAR的IDE做的的确很简单,习惯了。
楼主可以用eclipse装IAR插件,利用ec ...

之前iar-arm  v7.5之前的版本貌似都是挺好的,现在使用新版本的就不行了

eclipse 这个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及下载 ,能否提供一下啊 ???

楼主:
不知道现在谁有最新版本的 iar-arm 版本的破解工具啊 ???

目前这个go to define 跳转功能跟破解有没有什么关系 ???

网友E:
试试source ins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source insight。

这个很早以前使用过,貌似在si里面编写的程序,有时会出现各种稀奇百怪的情况

所以后来放弃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我重新把 win 系统重新安装了一遍就可以了,哎,

可能是我在进行系统清理时把某些文件给清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