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 ,AT89C55真的停产了吗?

楼主(2017-04-25):
RT,AT89S52 ,AT89C55真的停产了吗?
出货量还是可以的啊,怎么会停产呢?

这几天采购反映 芯片代理都说这两个片子停产了,原来只是10块以内,现在都要20+了? 怎么回事啊?
不是只是atmel 被microchip 收购而已啊,而且microchip DIRECT 上也是14元啊?

有必要囤点货么?  有什么好直接替换的么?

网友:
这两个都是最基础的51,很容易用其他品牌型号替代

网友A:
可以用STC
AT51系列SST51系列,估计都会被Microchip砍掉。买ATMEL和SST的时候就注定了51的命运了。

网友:
为啥要用AT的呢?

网友:
用stc得了

网友B:
Microchip 不会砍掉的,也不会停产;
不过Atmel被收购后,交期变差倒是真的;代理的sales 想炒货;

网友C:
和STC的51相比,只能说功能相同,性能差远了。

网友:
用别的芯片替代,51的芯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STC的51相比,只能说功能相同,性别差远了。

性别差远了?? STC可靠性不好? 还是STC的性能增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C
AT51系列SST51系列,估计都会被Microchip砍掉。买ATMEL和SST的时候就注定了51的命运了。

也打算用 STC了,部分产品也用STC的了

楼主:
20来年的老产品 延续 ,一直没大改, 就这样了

楼主:
在咨询宏晶技术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 不会砍掉的,也不会停产;
不过Atmel被收购后,交期变差倒是真的;代理的sales 想炒货; ...

也不一定啊,Microchip现在8位单片机就有三条产品线:AVR、PIC、8051

而且8051也有Atmel、SST两家公司的

这么多重复的产品线肯定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就算不会立即砍掉,,肯定也会逐渐减少,最起码8051会关掉,,

网友:
8051 可以替换的应该很多。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开始把产品移植到 ARM 处理器上。

网友D:
好奇LZ怎么会用AT89呢?现在51开发板基本是STC的天下了,学校也是STC89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LZ怎么会用AT89呢?现在51开发板基本是STC的天下了,学校也是STC89的了

很早就上的AT的单片机,后面一直延续
行业特性决定,要求稳定,改动要反复验证(其实也就是没人想去拍板全部改动一遍)
话说 早期产品还有全数字逻辑的

楼主:
看STC的文档看到一个NB的功能,以前真没注意到
USB直接下载,很好奇 插到USB口,需要识别么?需要驱动么?
都做到了USB下载,怎么不做USB口呢? 还是只是一个ISP下载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STC的文档看到一个NB的功能,以前真没注意到
USB直接下载,很好奇 插到USB口,需要识别么?需要驱动么?

上电的时候,内部的固件会进行串口检测,如果这个时候启动了STC-ISP程序,就会进入烧录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就上的AT的单片机,后面一直延续
行业特性决定,要求稳定,改动要反复验证(其实也就是没人想去拍板 ...

有些行业还要认证,换CPU要重新认证,认证一次要花几十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STC的文档看到一个NB的功能,以前真没注意到
USB直接下载,很好奇 插到USB口,需要识别么?需要驱动么?

没试过,我觉得是内置了USB转串口芯片,但运行应用程序时却没有USB功能,很奇怪的设定。
官网下载ISP软件会包含驱动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20来年的老产品 延续 ,一直没大改, 就这样了

得狠下心了

网友:
有sTc怕啥

网友:
我 大 清 亡 了 吗?

网友E:
我手上有一百多个AT89S52,PLCC44封装,有谁收啊?擦写过2次。

网友F:
什么产品可以卖20年?,真牛

网友G:
好象没有吧?
套包上有大量的在卖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一百多个AT89S52,PLCC44封装,有谁收啊?擦写过2次。

PLCC 好吧? 看老设备维修说不定能用,现在的人都恨不得用QF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产品可以卖20年?,真牛

传统专业行业, 有部分专业标准还是 七几年,八几年的呢,
二十多年的东西回来维修才是头大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象没有吧?
套包上有大量的在卖 呢~~~~~~~~~

便宜的是二手拆机的,全新的价格一样贵
要不是烧写方式不一样,我都想买点没丝印的STC去打个标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C 好吧? 看老设备维修说不定能用,现在的人都恨不得用QFN的

能用QFN封装,就不用AT89S5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