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fpga的io坏了,耗电量会急剧的增加吗?

楼主(2017-04-25):
有经验的让你来说说看吧

网友A:
存在这个可能,比如IO内部上拉短路,在输出低电平时耗电量就会急剧增加。

网友B:
会的,包含内部IO配置错误也会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这个可能,比如IO内部上拉短路,在输出低电平时耗电量就会急剧增加。 ...

谢谢,实验验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包含内部IO配置错误也会如此。

谢谢,实验验证过吗?

网友:
会的,这是很经典的IO冲突
有人想驱动为高,另外一个想驱动为低
在都是强驱动的情形下就形成了电源和地之间的小阻抗通路,引起大的系统功耗
以前碰到一个cpld,原来的逻辑代码编的垃圾,IO乱配,结果只执行很简单的功能就烫的要死
加一个大散热片还是烫
后来程序被重新编码了,实现了同样的功能,散热器也去掉了,还是凉快凉快的

网友:
既然是坏了,就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cmos的闩锁效应?

网友:
lz说的是io坏了,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不是外部负载过载电流大原因。所以,判断是否由芯片io引起大电流,可以断开io的bank电源,若大电流消失,就是io引起的。

网友:
以我用xilinx s3的经验 io被高压烧毁后 芯片电流变得非常大 如果不怕过热的话 配置还有其他功能居然还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