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11可以直接替代STM32F405或STM32F415吗?

楼主(2017-04-25):
请教STM32F411可以直接替代STM32F405或STM32F415吗?另谁有STM32F405或STM32F415片子不用的?处理给我几片,谢谢。

网友A:
看看ST官方的选型表就知道符不符合你的替换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ST官方的选型表就知道符不符合你的替换要求了

看起来差不多,但烧的程序用不了

网友B:
5结尾的 多了一些功能。 看你是否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结尾的 多了一些功能。 看你是否用到。

谢谢。我以前的程序烧了用不了

网友C:
这也太J8懒了,就只知道烧录程序吗?起码这两款芯片的主频就不一样,那你时钟是否需要按411的来配置?

网友D:
还是要改代码才能用吧

网友E:
F411最快100M
F405  最快168M   时钟速度都不一样,如何能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J8懒了,就只知道烧录程序吗?起码这两款芯片的主频就不一样,那你时钟是否需要按411的来配置?{:tit ...

该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改代码才能用吧

谢谢,改了还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11最快100M
F405  最快168M   时钟速度都不一样,如何能直接替换。

网友F:
我看过411好像能替代401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411好像能替代401基本一样

有可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