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CNC04 ArtCAM后处理文件(支持圆弧指令输出)

楼主(2017-04-25):
AMOCNC04 ArtCAM后处理文件
使用说明:
AmoCNC04_3Axis.con  为输出G00/G01直线的 Gcode代码的后处理,
AmoCNC04_ARC.con    可输出G02/G03圆弧插补的 Gcode代码的后处理,

将2个文件复制到 ARTCAM 安装目录下 POSTP文件夹内即可.

如:C:\Program Files\ArtCAM 2008\postp\ 。

完成后重新启动ArtCAM。
保存刀具路径时选择AMOCNC04(*.gcode)或者AMOCNC04 Arcs(*.gcode)

输出后缀名为gco,可直接Repetier-Host读入。

网友:
是用于激光雕刻的吗?

楼主:
这主要用于切削加工,激光要修改输出代码。
激光用文泰雕刻无痕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主要用于切削加工,激光要修改输出代码。
激光用文泰雕刻无痕版。

希望能出一个激光雕刻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出一个激光雕刻的教程

在做后期工作中,很快会推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