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做两个编码器的四倍频采集,会在外部中断不停的循环

楼主(2017-04-25):
使用STM8S003做两个编码器的四倍频采集。有时候会一直不停的进入中断,导致串口不能进入串口接收中断,数据不能交互。
stm8又不像32一样可以清除中断标志位之类的。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进入外部中断死循环的时候  示波器检测不到编码器有脉冲信号输出的
//这是中断的初始化
void Encoder_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IT);//B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FL_IT);//A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RISE_FALL);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IT);//B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IT);//A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RISE_FALL);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B
}

外部中断里面就是对AB进行识别方向,以便对脉冲数进行加减的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C_IRQHandler, 5)
{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7))
  {
    XEnCoderA = 0 ;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6))
    {
      XEnCoderB = 0 ;
    }
    else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6))
    {
      XEnCoderB = 1 ;
    }
  }
  else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7))
  {
    XEnCoderA = 1 ;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6))
    {
      XEnCoderB = 0 ;
    }
    else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6))
    {
      XEnCoderB = 1 ;
    }
  }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5))
  {
    YEnCoderA = 0 ;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4))
    {
      YEnCoderB = 0 ;
    }
    else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4))
    {
      YEnCoderB = 1 ;
    }
  }
  else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5))
  {
    YEnCoderA = 1 ;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4))
    {
      YEnCoderB = 0 ;
    }
    else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C, GPIO_PIN_4))
    {
      YEnCoderB = 1 ;
    }
  }
  MotorX_phase_check();
  MotorY_phase_check();
// en_change = 1;
}

网友:
不是有编码器模式嘛

楼主:
只有一个编码器接口  所以就懒得用  直接都用外部中断了 频率也不高 就是一个直线的光栅尺

网友A:
编码器是需要用编码器模式才好搞,编码器线数多时候外部中断检测不是很现实,特别你这还用到两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需要用编码器模式才好搞,编码器线数多时候外部中断检测不是很现实,特别你这还用到两个编码器 ...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上午摇了一个上午  出现三次通信失败  每次检查都是 一直在外部中断里面蹦跶  导致串口进不去中断(外部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
modbus就连接不上了

网友B:
这样用光栅尺的脉冲不会丢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上午摇了一个上午  出现三次通信失败  每次检查都是 一直在外部中断里面蹦跶  导致串口 ...

不知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你的编码器信号,之前有个客户给了个电机,那个编码器完全就是个大坑,信号跳动非常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光栅尺的脉冲不会丢步?

不会呀  50mm的距离  四倍频之后 从0到50  妥妥的500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你的编码器信号,之前有个客户给了个电机,那个编码器完全就是个大坑,信号跳动 ...

看了   光栅尺静止的时候  信号比较稳定  后面还有74HC14非门整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呀  50mm的距离  四倍频之后 从0到50  妥妥的50000个脉冲

003的编码器模式花了不少时间才搞定(我只会用寄存器编程),早知如此还是用中断口简单多了,另外比如说1秒行程200毫米的速度,读数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的编码器模式花了不少时间才搞定(我只会用寄存器编程),早知如此还是用中断口简单多了,另外比如说1 ...

看你光栅尺的线数喽  频率快的话 肯定不行的  我只要是双光栅尺才使用的中断  单光栅尺我使用的是编码器接口

网友:
尽量用编码器接口吧

网友:
用cpld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