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内容纳几百设备同时连接(相同SSID),无线AC+AP适合不?

楼主(2017-04-25):
如果做大面积覆盖,无线AC+AP肯定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现在是在车间内就容纳几百台设备同时连接,用途是测试产品的WIFI,产品都内置相同的SSID。
暂时用普通的企业级无线路由器,只能连接30多个无线用户,即使DHCP时间即使设置很短,测试过的设备及时关闭WIFI连接,其他设备也无法挤进来,通过路由器重启解决问题。
如果采用无线AC+AP组网方案,那就是一堆AP放在一起,无线AC根据用户数量来做负载均衡,

疑问在于AP需要放在一起,设备检测的各个AP信号强度差不多,会不会乱跳?在京东上看到一些产品就有这问题存在。

网友A:
听说 优科有高密度覆盖用AP,或者去请教下冷水茶他有发大范围WIFI覆盖解决方案的帖子。其他等楼下补充我是来抢二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 优科有高密度覆盖用AP,或者去请教下冷水茶他有发大范围WIFI覆盖解决方案的帖子。其他等楼下补充我是 ...

优科我查了下,带机量都轻松上百,但是没实际用过,淘宝上大多是二手的。

网友:
楼主可以研究下地铁里的wifi怎么做的

网友:
磊科285p不是号称带机轻松过百么,再去撸点免费的K2,关闭K2的DHCP功能,测试下呗。

楼主:
现在用优科ZF7363,双频2.4G+5G,淘宝二手货638块钱。
我的设备WIFI只有2.4G,理论上这无线AP能带100台以上,如果不行就再买多2个,同时加配套的AC控制器,1,7,13几个信道错开也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B:
怎么车间商用的搞的像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车间商用的搞的像家用的?

我们产品带有WIFI功能,出厂前都要连接路由器测试。

网友C:
买商用的产品吧,商用产品高密度覆盖很成熟了,多个AP覆盖的频点不一样,每个AP功率很小,我们公司开发就像食堂,坐满了人+手机+测试用设备,200平米的范围内200多个设备,开大会的时候200平米400多个设备,都可以稳定上网的
不过一个AP是3000多,一个AC是4000多,用了4个AP,1个AC,桌面网口是全千兆交换机,配合机房服务器提供内外服务,很稳定。不过因为高密度覆盖功率小,基本出门就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商用的产品吧,商用产品高密度覆盖很成熟了,多个AP覆盖的频点不一样,每个AP功率很小,我们公司开发就像 ...

我现在用的优科ZF7363也是企业级的,专门为高密度覆盖使用的。
不过我要求低,只是让那么多设备测试时候能联通外网就行,每台设备流量和连接数都很小,测完没问题就关闭掉设备的WIFI,不做长时间大流量的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优科ZF7363也是企业级的,专门为高密度覆盖使用的。
不过我要求低,只是让那么多设备测试时候 ...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规划就好了,DHCP里设定一下分地址的有效时间,很多路由器默认是1天,可以根据测试时间设定为30-60分钟,看看产能,对比一下就知道地址池的大小和AP点数量了
有钱好办事,这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规划就好了,DHCP里设定一下分地址的有效时间,很多路由器默认是1天,可以根据测试时间 ...

我这洋玩意自身带路由模式,单独使用可以不依赖AC控制器,但是DHCP不能设置时间的,默认就是8小时。
目前我设备产能还没那么多,所以搞个定时开关,定时断电上电,好释放资源,数量多了就得上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