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USB直接下载是个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04-25):
看STC的文档看到一个NB的功能,以前真没注意到 15W4K系列
USB直接下载,很好奇 插到USB口,需要识别么?需要驱动么?
都做到了USB下载,怎么不做USB口呢? 还是只是一个ISP下载协议?

网友:
更牛叉的功能,把烧录变得非常简单

网友:
可能是出现一个虚拟的COM口。再通过ISP下载程序。

楼主:
搜索了下,需要驱动的, STC LOW SPEED WRITER 驱动
内部固件+IO 模拟的USB设备,直接烧写的 速度只能到57600
现场烧写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黑科技啊,,坐等大神讲解原理

楼主:
贴个外链不要紧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19135

网友:
我做项目就是用这个芯片,我连那两个稳压管都取消了,很正常.

网友:
大概是用IO口模拟USB吧
很多年(10+)前我看过老外有用AVR这么干的。
不过后来带USB口的arm处理器太多了 这招也变屠龙技了。
也许STC把这招捡起来用也不一定。

网友:
哎呀,看到一个炼丹的大宝炉!

网友A:
再努点力是不是就变成了支持简单USB应用的STC?比如做mass stor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努点力是不是就变成了支持简单USB应用的STC?比如做mass storage。

不可能。mass storage一定需要full speed以上。

网友:
以前的usbasp就是用atmega8模拟usb,stc现在也用上了啊。

网友:
这样烧录超级方便,一根USB线就OK了

网友:
然而很少会在设备上专门为升级留个USB口的。简单的接插件也是啊。都是钱啊。

网友(2017-06-08):
应该是模拟了一个低速USB设备,用于下载。USB下载有时候不怎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