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T这个变态的JTAG电路是意欲何为?

楼主(2017-04-25):
各位来看看,ST这块板子上的JTAG电路是要闹哪样?
这里特指TRST和RESET电路部分,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网友A:
从来不用JTAG,只用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JTAG,只用SWD

呃,不用JTAG,也可以分析下这个电路嘛!

网友B:
单线双向隔离通信,有点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线双向隔离通信,有点复杂啊。

还有呀,干嘛加个BUS BUFF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呀,干嘛加个BUS BUFFER。

目标电压自动适应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呀,干嘛加个BUS BUFFER。

也许某一个器件有8路BUFFER,其它地方用了5个,剩下3个正好利用起来,我猜的。

网友:
这是不差钱,为了提高性能和稳定性往死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某一个器件有8路BUFFER,其它地方用了5个,剩下3个正好利用起来,我猜的。 ...

这个IC是单通道的,猜错了。

楼主:
刚看这电路时有点发怵,仔细一分析,逻辑是不难搞清楚。
正如前面所说,就是一个单线双向隔离通信电路。对于加BUS BUFFER的作用,前面有说是自适应目标电压,解释合理。

网友:
搞了这么多年的嵌入式,至少6年没碰过jtag了。

网友:
框里的电路是把pushpull的输出转化为od门输出吧

网友:
但是不可否认,cpu的TRST和RESET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两个信号处理不好经常会导致调试出问题的

网友:
几大千的原装仿真器,怎么也得保证的可靠性,不被 别人破坏呀。

网友C:
目标板如果工作在极端情况下(高压,大功率电机运转....),隔离调试器和目标板就很有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标板如果工作在极端情况下(高压,大功率电机运转....),隔离调试器和目标板就很有必要了吧. ...

嗯,是的,目标板就是电机。加光耦隔离是可以理解,我只是对加BUS Buffer芯片有点疑问。

网友D:
会不会是光耦驱动能力不行,电流大了电平不满足条件,为了可靠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目标板就是电机。加光耦隔离是可以理解,我只是对加BUS Buffer芯片有点疑问。

可能是为了接错电压时,只会烧坏缓冲芯片,而不会损坏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目标板就是电机。加光耦隔离是可以理解,我只是对加BUS Buffer芯片有点疑问。

ESD性能可能也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光耦驱动能力不行,电流大了电平不满足条件,为了可靠加的

这个电路对驱动能力要求很低吧?
即使有要求,这个光耦也是完全可以满足的,看原理图的那个画法(本身也是),是达林顿管输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