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标签打印机,单片机串口控制,至少可以打印1....

楼主(2017-04-25):
    求推荐一个标签打印机,单片机串口控制,至少可以打印1行数字(用作产品唯一ID用),可以再加一行条形码更好,要是支持单片机控制打印简单的二维码那更好了。价格500以内。少量的做产品贴ID麻烦。之前公司都是喷码机或激光打条码。但是现在小作坊式生产想到还是买个串口标签机可能好些。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也可以推荐下。
我现在的初步想法是使用STM8S005K6生产ID,写入产品,并且再把ID打印出来,连打3张一样的ID贴PCB,外壳,包装上。

网友A:
直接按点阵图片的形式打印,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点阵图片的形式打印,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这个单片机控制起来容易吗,厂家有开放串口打印协议吗?

网友:
某宝搜  嵌入式打印机

网友:
条码打印基本都支持. 二维码当做图片打也基本支持. 有些内置二维码打印的就比较清晰.  基本上都是标准的ESC/POS指令. 用单片机都可以控制,买串口的方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控制起来容易吗,厂家有开放串口打印协议吗?

有开放串口协议

楼主:
补充下标签尺寸为高10mm左右,宽30mm到40mm,宽点无所谓。问了下淘宝卖佳博的说最小的高度只有30mm。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璞趣Q20标签打印机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我看介绍功能是很强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更新下,最后领导说不用买了,直接在贴片代工厂一起叫他们贴一下。不知道几百的打印出来的标签和工厂专用的差距有多大。以后有机会自己买测试下。

网友:
差距在纸

网友:
差距在分辨率,速度

网友:
热转印的就行了。

网友:
标记下。近期要买标签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