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tm32l051 ISP下载问题,谢谢

楼主(2017-04-25):
      之前问过问题关于stm32l051都说可以直接用ISP下载不像新塘 飞思卡尔之类还要先烧入bootloader。可是我为什么我用ISP下载程序到stm32l051不行?下载时候boot0(stm32l051只有boot0)接高电平没错吧。下载不了,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设置?你们的ISP下载工具是那个,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先查查支持不支持isp啊

支持的话就用仿真器解锁isp功能先。  我记得stm8s003不支持 103 105以后德才支持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支持不支持isp啊

支持的话就用仿真器解锁isp功能先。  我记得stm8s003不支持 103 105以后德才支持i ...

如何查呢?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7b517d184254b35eefd34be.html

16K及以上flash的才支持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