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的校验是哪种方式?

楼主(2017-04-25):
使用的编译器为GCC,生成的HEX文件最后几行如下图:
:403F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403FC000015116000058000000401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
:0200000490303A
:02000000C592A7
:0200000490402A
: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
:0200000490501A
:0C00000000020A03119A00000A0FD72C1E
:0200000490600A
:0100000001FE
:00000001FF

现在分析出来的结果有如下:
每一行最后一个字节为前面的校验和:
如:0200000490303A
为 0X01+NOT(02+00+00+04+90+30) = 3A。
但是我发现GCC好像还对整个hex的数据进行了其他的校验:
如:0C0000000002 0A03119A 00000A0FD72C 1E
0A03119A 是指的芯片的ID号
00000A0FD72C 这个数据每次编译出来的都不一样,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数据有大神知道是如何校验出来的吗?是前面整个数据的校验吗?如果是,那是用的哪种校验方式?

楼主:
请教下,更据提示找到如下规律:
数据:00000A0F D72C 的最后2个字节 D72C = C592(整个HEX文件的checksum)+119A(芯片ID 0A03119A的最后两Byte)
但数据00000A0F D72C前面4个字节00000A0F还没有找到如何计算的方法?

看似与芯片ID 0A03 119A的前面2个BYTE有关系 ,观察了几个HEX文件没有找到规律。

网友A:
应该是前面的字节不进位加,最后取反再加1,作为最后一个字节校验。
你试一下。

网友:
HEX数据校验码计算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89603-1-1.html

网友B:
随便Google一下 hex format
就说得清清楚楚如何校验的
楼主何必浪费时间自己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前面的字节不进位加,最后取反再加1,作为最后一个字节校验。
你试一下。

这个校验计算明白了:
每一行最后一个字节为前面的校验和:
如:0200000490303A
为 0X01+NOT(02+00+00+04+90+30) = 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Google一下 hex format
就说得清清楚楚如何校验的
楼主何必浪费时间自己琢磨 ...

也在Google了后才来问的,不知道你了我提的问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