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折腾微信公众号,用什么工具开发H5网页好?

楼主(2017-04-25):
我是从单片机开始玩,然后是安卓,现在又被逼去玩微信。这块完全没有方向。

网友A:
专业的一般都用websto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一般都用webstorm

有没有免费的?

网友A:
免啥费啊, 好用就行, 反正有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啥费啊, 好用就行, 反正有破解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我也有项目需求,一起研究研究,怎么做微信支付接口,类似自动售货机那种

网友:
比搞单片机有前途

网友:
怎么没人用vs2015或vs2017?

网友C:
告诉你们一条捷迳,去淘宝买一个,微信商城的源码。先体验再买。什么布局,支付,后台功能都有了。这个东西都玩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项目需求,一起研究研究,怎么做微信支付接口,类似自动售货机那种 ...

现在用单片机在做支付终端,微信支付宝用POST接口。

网友:
visual studio code ,体积小 速度快

网友:
最近也在玩微信,没有服务号,只有订阅号,不能玩支付,只有后面让公司申请个服务号,不过我是用asp.net开发的,后面又用php做,玩玩远程控制,还可以

网友:
用微信或支付宝内嵌网页的形式实现地图查找嵌入式终端,然后移动支付后再使用移动终端现在确实很流行,现在不少共享单车都可以了,还有什么微信支付后控制自助洗车,微信支付自助洗衣等等,未来应该很流行

网友E:
大家开发微信是用的阿里,腾讯等云服务器吗,有没有用树莓派当服务器的,可能并发效果不行,终端多了反应不过来,不知适合多少终端的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单片机在做支付终端,微信支付宝用POST接口。

能不能分享点资料啊,我还没入门呢,只知道大概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享点资料啊,我还没入门呢,只知道大概方向

主要是服务器架设,服务器与微信号之间的认证,微信网站上有php和c#的demo,还有JavaScript的,可以下载一个自己擅长的测试,我用过c#和php,都可以,终端可以选择一个可以联网的设备或者电脑模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享点资料啊,我还没入门呢,只知道大概方向

用新浪云+php+mysql+微信实现最简单,前面几天有免费使用,网上资料也多,不过做产品还是需要买个腾讯云阿里云什么的做个服务器才行,还有就是看你嵌入式终端采用什么协议与服务器交换数据了,简单点就http的post和get就可以了,自己有时间折腾,可以自定义网络协议,可能还需要开发一套桌面式服务器通讯程序或采用Python等脚本写一个通讯处理,数据库保存数据,网页呈现。简单点还是http了,不过需要嵌入式终端远程升级,远程配置参数等等,自定义协议方便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服务器架设,服务器与微信号之间的认证,微信网站上有php和c#的demo,还有JavaScript的,可以下载一 ...

慢慢折腾吧,我刚开始也折腾了好几天才调通,开始服务器是用花生壳+自己的电脑实现的,总是不能和微信连接,微信数据可以发到服务器,但服务器不能到微信,调试发现是自己家里电脑的问题,公司电脑运行正常,可以用微信控制自己的设备了。不过不好的是服务器电脑不能关,后面就用新浪云还有腾讯云了。没有相关项目支撑,玩的兴趣也淡了。

楼主:
工具好像只能帮助阅读,无法设计布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享点资料啊,我还没入门呢,只知道大概方向

官方提供的只有JAVA\C#\PHP,只能参考C#的了。

网友:
HBuilder和webstorm都挺好用的

网友:
HBuilder简单好上手,有点点基础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折腾吧,我刚开始也折腾了好几天才调通,开始服务器是用花生壳+自己的电脑实现的,总是不能和微信连 ...

谢谢,主要是模拟下实现微信扫码支付、自动售货的功能,看来技术面确实很广,好几块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提供的只有JAVA\C#\PHP,只能参考C#的了。

我刚好会C# ,找个时间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开发微信是用的阿里,腾讯等云服务器吗,有没有用树莓派当服务器的,可能并发效果不行,终端多了反应不 ...

真正产品或项目中用树莓派的并不多,一般都是用来玩的,像这种肯定要上服务器了,用树莓派派,光一个固定IP都够你折腾了,更何况后面的远程维护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们一条捷迳,去淘宝买一个,微信商城的源码。先体验再买。什么布局,支付,后台功能都有了。这个东西 ...

厉害,现在什么都可以用钱买了!

网友:
看来在下一代社交软件之前微信这个东西大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