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设备ID号未知,如何才能利用起来?

楼主(2017-04-25):
拆设备拆下来一个温度检测模块,485通信接口,一个模块可以接好多个18B20,想利用起来,但是发现这东西网上资料比较少,而且不知道设备的ID号,波特率,只知道通信协议。本想一个一个的试,试了几个就没耐心了。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个看门狗,带eeprom,怀疑是不是485的ID号写在这里面了,想拆掉eeprom,悬空,是不是485ID号就回到00了?

网友:
弄回设备 然后正常通信状况下  抓包分析

网友A:
用00读应该回呀。00是广播地址。如果是modbus的话。
比如 00 03 00 00 00 01 CRC1 CRC2
返回应该有设备地址。

网友B:
Modbus不就255个可用地址嘛,常用波特率无非是1200到19200,就5种,奇偶校验3种,停止位2种。。。
写个程序,把所有这些可能性穷举一遍,很快就有结果了
当然如果做这个设备的人比较笨蛋,规定你必须读某个指定的寄存器地址,如果读别的地址就不理,那就够你试了。。。
还有更笨蛋的甚至要求必须读某个地址AND某个长度,其它任何情况都不回答,如果这个地址怪一点真的够你受了~

网友C:
写程序试探啊。手工试多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程序试探啊。手工试多累啊。

不怕标准协议,就怕不标准的…

网友:
modbus?地址检测一下就是了总共才255个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00读应该回呀。00是广播地址。如果是modbus的话。
比如 00 03 00 00 00 01 CRC1 CRC2
返回应该有设备地址 ...

标准的modbus,从机才不会回复广播命令呢。

广播只听不会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不就255个可用地址嘛,常用波特率无非是1200到19200,就5种,奇偶校验3种,停止位2种。。。
写个程序 ...

好办法,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modbus,从机才不会回复广播命令呢。

广播只听不会回的。

对,标准规定广播地址是不回的。
防止你挂多个模块如果大家都回就乱套了。
但也有不少人设计成广播地址也会回,而且带上自己的地址。作用就是如果你忘了模块地址可以这样找到

楼主:
标准工控ASCII码通讯协议。我发上来部分协议内容:
软件开发--通讯协议语法[命令符][地址][命令][数据][回车]。
所有的命令以命令符开始。共有七个合法命令符:$、#、%、@、&、/、*。命令符后面跟着两个字符地址用于区别目标模块。两个字符的命令紧接在地址后面。不同的命令后面会有不同的数据段。所有命令以回车(CR)结尾。
%AANNTTCCFF        设定配置参数
$AA2        返回指定地址模块的配置参数
$AA6        返回指定地址模块所有通道的状态
#AA8        返回所有通道传感器及前端测控单元的数据

网友:
这个协议定的niubility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odbus不就255个可用地址嘛,常用波特率无非是1200到19200,就5种,奇偶校验3种,停止位2种。。。
写个程序 ...

必须啊,命令,地址,长度,crc,都对了才会回复啊,万一是找别的设备,我回复了不是乱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标准规定广播地址是不回的。
防止你挂多个模块如果大家都回就乱套了。
但也有不少人设计成广播地址也 ...

确实有这种要求的,不过我都是用自定义命令区的命令。

而且前面还有一些自定义的密码区域,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啊,命令,地址,长度,crc,都对了才会回复啊,万一是找别的设备,我回复了不是乱套了。 ...

你没明白我说的。
因为你估计没碰到过那种奇葩的设备。
你找对了这个设备,通讯参数也都正确,唯独你要读的寄存器地址跟它想要的不一样:
例如它规定你必须从100地址读10个长度,才能得到正确结果。你如果读100地址长度1他就不理你,你从任何地址读长度1都不理!!你从100地址起读但是长度不是10它也不理!!
你唯一能得到回答的方法是读100地址开始长度10!!
这样猜谜就够你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