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检查原理图和PCB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2017-04-25):
如题。一直用PADS的,有个板子用ALLEGRO画的。

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原理图和PCB,称为 V1.0的SCH和V1.0的PCB吧。

要改几个地方,所以我准备先改原理图然后导入ALLEGRO,修改PCB。

但是问题是我并不知道这个V1.0的SCH和V1.0的PCB是不是能对得上的,不知道如何对比网表差异?  拿过来的那个人,习惯不好,经常SCH和PCB不匹配。

像PADS有个对比选项,如果对比显示没有差异,就说明原理图和PCB是一致的。

不知道ALLEGRO是否有这个选项?

确保V1.0的SCH和PCB是完全一致的,才好改SCH,然后导入再改PCB。

网友A:
原理图导出网表
PCB导出网表
比较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导出网表
PCB导出网表
比较网表

好。谢谢我试试、

网友B:
ALLEGRO原则是先修改原理图网络,才能动PCB网络,不能单独修改PCB网络。这个优点是只要原理图正确,PCB就不会出错。 就是用楼上方法,先把文件备份一份,然后原理图导出网表,再导入到PCB,没有DRC,没有未布局的器件,没有未连接网络,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原则是先修改原理图网络,才能动PCB网络,不能单独修改PCB网络。这个优点是只要原理图正确,PCB就不 ...

是。

只是给我资料的这个人,习惯很不好。

经常各种资料对不上,比较怕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原则是先修改原理图网络,才能动PCB网络,不能单独修改PCB网络。这个优点是只要原理图正确,PCB就不 ...

谁说的allegro不能单独改pcb网络?

网友:
能改,但麻烦,没有protel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