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帮我提供下我这四轴飞行器的滤波方法

楼主(2017-04-25):
大家好,我的四轴飞行器目前是使用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二阶滤波,说白了就是权值分配,最终的滤波结果如图,这个图是电机转动的波形图,毛刺很多,在电机不转的时候,波形很平滑,请大家帮助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滤波的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
字好大,lz账号不保

楼主:
大家的波形什么样的也可以提供参考下

网友:
传感器噪声的消除方法有三种
1.机械减震,加个减震架或者海绵什么的效果不错。
2.电容滤波,PCB电容一定要靠近滤波IC,LDO要整个好的,纹波小的。
3.如果上面两个做到了,你的原始数据随便滤波就效果很好,一阶RC滤波就不错。
当然,滤波方法有很多,IIR FIR,都有很多实现的方法。对于高频震荡的陀螺仪,你可以试试二阶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时延小,效果好

网友(2017-06-30):
楼主的思路错了,看了下你的波形,不像是滤波的问题,你不要直接看rpy这三个数据,先从源头看起,看accel和gyro出的原始数据是否正常,我推测你的IMU输出的数据在电机转起来的时候波动就很大,如果确实这样的话,你的硬件设计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