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启动低功耗休眠还有170uA的电流!!

楼主(2017-04-25):
STM8L052 启动低功耗休眠还有170uA的电流!!

/********************************************************************************
  * @file
  * @author  xiao bo ce kong
  * @version V1.2.0
  * @date    09/2012
  * @brief   http://shop36885018.taobao.com
             QQ:50376903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discover_board.h"

void CLK_Config(void)
{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使能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选择内部低速时钟作为时钟源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设置系统时钟分频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I)//等待时钟稳定
    {}
    CLK_HSICmd(DISABLE);                          //关闭原先的 CLK source
    CLK_HSEConfig(CLK_HSE_OFF);                   //关闭外部 CLK source
}

/**
  * @brief  configure GPIOs before entering low power
        * @caller Halt_Init and ADC_Icc_T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LowPower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G,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
  * @brief main entry point.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void main(void)
{
    /*设置时钟主频*/
    CLK_Config();
    CLK_HaltConfig(CLK_Halt_FastWakeup,ENABLE);//快速唤醒
    GPIO_LowPower_Config();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while (1) {
        halt();
    }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http://bbs.21ic.com/icview-670756-1-1.html

对照下你没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21ic.com/icview-670756-1-1.html

对照下你没做什么

基本都是这样做的,不知道为啥啊

网友A:
你怎么测试的?  只测试单片机的电源脚。不要接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测试的?  只测试单片机的电源脚。不要接仿真器

是啊 就是单纯的板子,没有外围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就是单纯的板子,没有外围电路

把没有用到的GPIO设置为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设置后电流就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没有用到的GPIO设置为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设置后电流就下去了。

晕死啊,真的啊,尼玛网上都是输出低电平啊,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啊,真的啊,尼玛网上都是输出低电平啊,咋回事!!!

实践出真知,楼主自己测吧,侧好后说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到的io,只要设置一个固定的电平就可以了,你可以去看看io口的结构,高或低一样的。不排队某些特殊的io ...

不行啊,智能输出高电平才能达到几uA的效果,其他的都不想,晕死了

网友:
  asm("rim");                 //开中断
//  asm("sim");                 //关中断
  PWR_CSR2 = 0x2;               //ULD 超低功耗
  asm("halt");                  //停机模式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while(1);

网友:
IO全输出0,所有外设关闭,下载后断开USB(不断开有时会干扰万用表),只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