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个软件,为什么有的可以在32位和64位运行,有的就挑?

楼主(2017-04-25):
这是为什么捏

网友:
水土不服。。。。。。
了解编程的人会知道,就算是同一函数,都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系统接口不同,软件就完蛋了。。。

网友A:
同样一个人, 有的。。。 有的。。。这是为什么捏  ;同样一个女人, 有的。。。 有的。。。这是为什么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一个人, 有的。。。 有的。。。这是为什么捏  ;同样一个女人, 有的。。。 有的。。。这是为什么捏   ...

你来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捏

网友:
封装的实现不同,主要里面DNAʘᴗʘ

网友:
是指令集的关系。因为64位兼容32位(Intel的IA64架构被AMD的x64干趴下了),所以64位有能力运行32位程序,但是32位则无法运行64位程序。驱动除外。
这是在程序编译时就选择好的,在兼容性、代码占用和效率上面的考虑。

网友:
感觉还和用什么编程语言开发的有关,用微软系的兼容性就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