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芯片sst49lf008a可否用CH341A刷入固件?

楼主(2017-04-25):
手头一台电脑BIOS损坏,表现为不开机,分析觉得应该是BIOS芯片程序问题。

实际看了一下芯片型号是sst49lf008a,刚好手头有CH341A编程器,也就是淘宝满大街的那个黄金版。

看了sst49lf008a数据手册,不知道如何和CH341A连线。

网友A:
根据经验,如果bios挂了,那么英雄本色可以确定芯片烧了。你可以
x宝上叫卖家烧好给你发过来。
另外,想办法测测是不是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如果bios挂了,那么英雄本色可以确定芯片烧了。你可以
x宝上叫卖家烧好给你发过来。
另外,想办 ...

应该不是主板。

你说的让卖家写好程序发过来,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网友:
bios芯片就是一个flash rom,有什么复杂的?找个编程器就上了!

网友:
ch341支持并行模式,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还是要编程软件支持。    话说,并行flash的BIOS芯片,你这主板也够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