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企业级硬盘 也是渣??

楼主(2017-04-25):
本人16年6月份 从京东购买两块 企业级4T机械硬盘

刚做一下检测,发现不好了,05计数警告, 温度因做备份,温度高,或许正常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硬盘最重要的指标有哪些,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硬盘最重要的指标有哪些,求科普

05 C5 C6

网友:
最好买东芝的硬盘,我的T460P是希捷的盘,我感觉很垃圾

网友:
我去,刚买了希捷2t,看到比西数贵就买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 不过我的是2T的, 一年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主不学无术,大惊小怪!

2。这种 SATS 接口的硬盘,就根没有什么企业级质量。就算它标企业级,也只是 ...

不过温度也要尽量压在45度以内,否则磁头加速老化,盘片脱磁加剧。服务器风道是流通的,一般都不会超过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当然啊!

服务器硬盘没有这么脆弱。

服务器有风道的,硬盘温度封顶也就55到60度上下。要是80度,就是钛合金硬盘也跑飞了。硬盘磁介质居里温度很低,高温褪磁很快,几个月数据就有坏的了。高温对电机驱动影响也大。高温下通断电,要不多少次硬盘就不转了。当然一直开着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家里gen8上面两个2T的希捷NAS硬盘,用了两年了, 7*24小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测试raid阵列时,经常热插拔硬盘。

刚拔出来,硬盘表面手指是绝对不能触摸的,0.1秒都不行。

有这么烫?那样的话温度的确很高了。看来民用级的是可靠性真不高。ES一代50度就开始报过热,ES二代我在网上见到坏的论堆数。
我现在机械盘只敢用一代750G的ES盘,别的我连摸都不敢摸,动不动掉盘,找不到,掉速,卡死,尤其是新的笔记本硬盘,经常会卡一下卡一下的,质量也太tmd差了。公司的1T的12代家用盘,经常开着开着就自己失踪了。

网友:
一直用WD黑盘,希捷硬盘敢碰

网友:
补点运维知识 SAS + raid

网友:
不是SAS的不叫企业级吧。

网友:
我只相信日立

网友(2020-03-09):
企业级硬盘那个的好有哪位朋友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
心目中希捷这个牌子,简直地摊不如。西数感觉稍好,东芝/日立感觉也稍好。数十年的老硬盘东芝日立很常见。

网友:
日立氦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立的就别推荐了,刚开始日立的,直接说了,坏了就换,结果连续换了n个还是有问题,经常掉扇区,找不到盘 ...

“果连续换了n个还是有问题,经常掉扇区,找不到盘等”

老哥买到官翻新盘了。。。。

网友:
我能搞到东芝企业级硬盘eSSD
SATA/AHCI
SAS/AHCI 1T~15T
PCIe/NVMe 1T~1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