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48-2005 地和EMC的实践

楼主(2017-04-25):
看图懂一半

确保屏蔽层完整并且为最低阻抗,
便于电磁干扰最大程度的排入大地。

至于数电模电,还是主张不同信号地层不要重叠。
安装这个接法,模拟信号输出口噪音明显下降。

网友A(2017-07-26):
对于没有地线的,比如老的居民楼,临时露天演出场地,整个系统地 如何连接最好?

光分析理论没意义,弄点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没有地线的,比如老的居民楼,临时露天演出场地,整个系统地 如何连接最好?

光分析理论没意义,弄点 ...

  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
如果按理论上来,,你做 3个地线工程,挖10米大坑,用镀铬铜柱+铜板+木炭,,连接线全部是铜板。。。 数字电路一个,电源一个 ,模拟一个。。。看看能不能HIFI......

哈哈哈。。。

问题是现实。。。我们的居民楼连地线都没做。。。或不规范、没人管理。。接上去可能反而 电的死翘翘。。。

没有好的接地系统,光一个 隔离变压器,,有效果?!  有人说自己弄个发电站,,还分火力和水利发电。。。哈哈哈。。。真烧到这样了,不如自己做个好的地线工程。

理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