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11V,电流1A的LDO,有没有?

楼主(2017-04-26):
用过的人,来说说看啊

楼主:
有没有便宜的LDO型号推荐啊?low dropout的

网友A:
顺便我也来问一下

很多变送器标的是12V--36V输入,0-10V输出,,用的时什么稳压芯片。。。

我用过的如果12V输入,经过稳压基本就只有10V左右了,这时,哪怕用轨对轨运放也很难达到10V

网友:
TI有,自己选
ti.com/lsds/ti/power-management/linear-regulators-ldo-products.page

网友:
以前的GPRS有用过MIC29XXX系列的LDO,后来全换成DC-DC了,MIC29302、MIC29502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成本有压力,lm317扩流,不过应该做不到1V的压差,只有提高点输入电压

网友:
1A情况下  二极管的 官压降接近1V

网友B:
最便宜的方案,电阻分个压??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电源上常用的输出快速整流二极管,有压差1.1V左右的,当然你的输出电压如果精度要求高就不行了,因为电流不同,输出电压有点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我也来问一下

很多变送器标的是12V--36V输入,0-10V输出,,用的时什么稳压芯片。。。

一个肖特基,0.3V,一个LDO,0.5V。

还是有电压空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方案,电阻分个压??

你确定1A可以用电阻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肖特基,0.3V,一个LDO,0.5V。

还是有电压空间的。

有0.5V的??推荐一个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0.5V的??推荐一个看看

MIC29302这个系列的LDO最大才350MV

网友:
TPS7A7001
样品价几块钱一片
-----------------------------
抱歉忘了看输入。这个芯片最高输入7V,不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楼主,话说12V 转 11V ,要求11V 很准确? 为何不串两三个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0.5V的??推荐一个看看

合泰有的,HT7533系列的。

你也可以直接运放接到二极管的输出,

不经过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IC29302这个系列的LDO最大才350MV

看着不错,,,马上买几个样品测试一下,,谢了!

网友:
TL431自己搭一个吧。

网友:
能11V工作的,不能12V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马上买几个样品测试一下,,谢了!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你的电压范围要求,我推荐的那颗LDO输入电压不能达到你的36V的要求,你可以试试以下电路,只需根据电流大小、电压高低,更换三级管,电阻,加散热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你的电压范围要求,我推荐的那颗LDO输入电压不能达到你的36V的要求,你可以试试以下 ...

难道我看的是假资料,,资料上写的是到60V啊  还有MIC29152,一系列的我再看看

网友:
你自己搭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1A可以用电阻分压?

试试,关键便宜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稳压管加三极管那种

网友:
找个可调的,或者自己用电阻在输出的地方调压

网友:
稳压管加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以啊,功率电阻呀!

你牛逼,1欧电阻在1A的时候压降1V,0.1A的时候0.1V,楼主的设备需要11V连12V都不能承受的 ,你确定11.9V就可以吗?设备电流不是恒定的除非设备就是恒流源,如果是恒流源,还要12到11V做什么?

网友:
23楼的电路,一旦输出轻载,431分分钟烧毁,对器件离散性估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