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混音的请教

楼主(2017-04-26):
我们一般听到的混音(比如说在车上听歌时夹杂的导航声),是怎么实现的?是两个数字信号同时输入到一个DAC中吗?除了这种方式,可否是直接两路模拟信号输出到同一个模拟输出口从而混音,请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模拟音频混合用运放组加法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音频混合用运放组加法器即可。

请问堂主,我对于数字信号混音的理解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堂主,我对于数字信号混音的理解对不?

你简单的2口并一口输出肯定是不行的,需要一个线性加法器

网友:
在dac之前加起来除以2

楼主:
那其实就是需要各自乘以一个系数了!

网友B:
两个模拟合起来进入一个ADC就好了   我就是做车载导航的  楼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模拟合起来进入一个ADC就好了   我就是做车载导航的  楼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

不需要考虑量程的问题吗?超出ADC采集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