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针测试过的PCB还会存在开短路问题吗?

楼主(2017-04-26):
我的一块PCB尺寸为532*100mm(3联拼板尺寸,单板长532mm),超出嘉立创工艺范围,所以另外找了板厂来做。

我的PCB规则约束是:
PCB:2.0mm 双面 低频板无阻抗要求
线宽:6mil
线径:6mil
铺铜间距:16mil
过孔孔径:12mil
过孔外环直径:24mil

找了捷多邦和众一两家板厂来做,免费全测。在10片以下打样时,到手的都是好的,但是在小批量时两家都出现了多片坏片。

捷多邦:到手18片,3片坏(记号笔标记,损坏原因不明)
众一:到手33片,4片坏(2片线路上有明显刮伤,应该不是制造工艺问题;2片记号笔标记,损坏原因不明)

在捷多邦做的那一批,我挑出没有问题的PCB去SMT,有一台样机的一条线路出现短路现象,我将线路上全部器件拆除后依然短路,始终无法找到短路点,考虑可能是PCB问题。

我做的这两批的不良率太高,担心是PCB设计问题,但是板厂没有告知不良原因,没法整改。

主要想问下:

1、通过飞针测试后的PCB,是不是仍然会出现开短路问题?

2、我的板子超长会不会导致不良率提高?

其实不良造成一定损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高不良率加上不良品测试不出来,那就很致命了。

网友A:
飞针只能测断路;短路要自己开模具。大板子样板厂(包括jlc,hq之类)过孔会经常不良(我在jlc遇到过不下3次了,一开始根本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烫一下孔ok了,凉了又挂了)。
要是做正式产品,还是找正规大厂吧。虽然贵点(双面就要1k起步),但是胜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针只能测断路;短路要自己开模具。大板子样板厂(包括jlc,hq之类)过孔会经常不良(我在jlc遇到过不下3 ...

1K以上是1k pcs么?然而我这个板子量不大,一般是50片50片地出货。
开模具的话,一改板不就得重新开了?模具费大概是什么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针只能测断路;短路要自己开模具。大板子样板厂(包括jlc,hq之类)过孔会经常不良(我在jlc遇到过不下3 ...

正规大厂能推荐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K以上是1k pcs么?然而我这个板子量不大,一般是50片50片地出货。
开模具的话,一改板不就得重新开了? ...

1k rmb起步。我这多层板(>4)一般都在mtl做(mtlpcb),目前没有发现过有严重问题的,就是贵,12层100片总价下来在13000左右,6层拼3*3总大小约11*12,20大片我记得也得4k多。开模具是板厂做的测试架,反正不便宜。

网友B:
我公司在深圳赛元电路板加工的,已经几千片,没出过问题。不过需要自己出钱开一个测试架,大概一千块。
双面板工程费500,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我的13/24mil的孔,在几家都打过,一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 rmb起步。我这多层板(>4)一般都在mtl做(mtlpcb),目前没有发现过有严重问题的,就是贵,12层100片 ...

1k rmb起步能够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在深圳赛元电路板加工的,已经几千片,没出过问题。不过需要自己出钱开一个测试架,大概一千块。
双 ...

测试架一千块我觉得还可以啊,这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3/24mil的孔,在几家都打过,一直没出过问题

孔可能问题不大,就是担心短路。

网友:
如果是微短飞针是测不出来,只有做测具才能测出来

网友D:
飞针能测短路的。
飞针测试机一般有3种测试功能:电流、电压和电容。不是简单的类似万用表的通断测量。
电流法就是用恒流源测电阻,可以测到毫欧。用此法可以精确测量某一段走线的电阻或某个通孔的电阻,这样就算走线铜皮腐蚀过了藕断丝连或是通孔内部敷铜不好,都会阻值会变大。
电压法是在相邻的2根导线之间施加高压,从100V到500V不等。通过测量泄漏电流来判断等效电阻。对于虚短测量非常有效。
电容法是测量某一段导线相对于衬板或是多层板的铺地 的等效电容,测试速度快,但属于定性测量不能定量。

控制软件可以识辨相邻的2个走线,在测量时既可以用电流法测量是否直接短路,也可以用电压法排除续短。

此外还有AOI光学检查,就不多扯了。

每一种测量方法都有自己的缺点。但只要有飞针机,至少可以做到电流、电压测量,短路是一定可以测量的你可以要求板厂做。如果他说做了但板子还有坏的,要么是他们忽悠你,要么是飞针机器使用有问题。

还有,按你描述做好的机器有问题才一台。PCB问题要找PCB厂,量大或有协议的话,发货之处他们自己就会剔除或修复有问题的板子。

有些飞针测试机厂家有自己的外协中心,你可以带板子找他们,让他们帮你单独再测试一边板子。长三角、珠三角都有。

网友:
嘉力创有收费测试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飞针能测短路的。
飞针测试机一般有3种测试功能:电流、电压和电容。不是简单的类似万用表的通断测量。
电 ...

样板厂给你测下断路就不错了。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抽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针只能测断路;短路要自己开模具。大板子样板厂(包括jlc,hq之类)过孔会经常不良(我在jlc遇到过不下3 ...

这是孔铜厚度不够引起的,最难查。看来JLC在省成本,沉铜时间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孔铜厚度不够引起的,最难查。看来JLC在省成本,沉铜时间不够。

一个随意的一说,一个专家马上就得出给论,铜厚度不够,沉铜时间不够,省成本,不负责任的回复让良心厂家真心无语,中国这种环境最终让人变成无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针能测短路的。
飞针测试机一般有3种测试功能:电流、电压和电容。不是简单的类似万用表的通断测量。
电 ...

这样说来,只要正确地做了飞针测试,就能解决断、短路问题。回到实际操作层面,我只要找一家靠谱的厂家,明确要求做飞针测试,然后带着这批电路板找一家外协飞针测试中心检测一次,没有问题就认为该厂家能够信任了。

我样机有问题暂时只有一台,我这一批也就做了9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板厂给你测下断路就不错了。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抽测。

批量的时候厂家可以付费全测啊,嘉立创貌似就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个随意的一说,一个专家马上就得出给论,铜厚度不够,沉铜时间不够,省成本,不负责任的回复让良心厂家 ...

能否告知一下过了哪些质量体系审核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能否告知一下过了哪些质量体系审核啊

中国所有的质量体系都是用钱买的,我们也过了一个做外贸必须的认证,一年到工厂收四次黑钱,我从不宣传这些屁证

网友:
>一年到工厂收四次黑钱
Indeed.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中国所有的质量体系都是用钱买的,我们也过了一个做外贸必须的认证,一年到工厂收四次黑钱,我从中宣传这 ...

JLC的样板飞针是测哪些内容,像帖子里面说的只测断路,对短路无能为力吗?

小批量的全测又是哪些内容?

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中,感觉现在的知识量远远不够,过去一直认为飞针是短路断路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国所有的质量体系都是用钱买的,我们也过了一个做外贸必须的认证,一年到工厂收四次黑钱,我从中宣传这 ...

这个确实,反正我知道的都是用钱买的

网友:
认证都是走一个过场的,钱才是主要的.像国外的好多认证也是找国内的代理机构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JLC的样板飞针是测哪些内容,像帖子里面说的只测断路,对短路无能为力吗?

小批量的全测又是哪些内容?

测试开短路全能测出来的!

网友:
飞针测试是怎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