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一下这个单电源运放交流放大电路?

楼主(2017-04-26):
如图,求帮助列出下电压e和电压v的关系式,我有点乱。

楼主:
注:e为待测电压,U为已知电压。

网友:
先用直流分析

楼主:
分析了,列出来的关系跟图片对应文档给出的关系式不一样。

网友A:
节点法  很简单 只是给出的公式他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等价方法直接去运算的  抽空再看看

网友A:
他给出的公式就是等效e和U在V处的分压之和,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再不行  你忽略shunt电阻计算下V处的电压    应该就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点法  很简单 只是给出的公式他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等价方法直接去运算的  抽空再看看

我用分压的思路列出如下关系式,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列出那样的关系式的。麻烦给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给出的公式就是等效e和U在V处的分压之和,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再不行  你忽略shunt电阻计算下V处的电压  ...

同相求和。

网友B:
楼主查查戴维南定理
R2\R3并联,接到一个电压源,再与R1串联分压到运放输入。
这个电压源的电压就是R2\R3对U的串联分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查戴维南定理
R2\R3并联,接到一个电压源,再与R1串联分压到运放输入。
这个电压源的电压就是R2\R3对 ...

我就是这个思路呀。可该电路对应文档不是,它那个k=(1/r1+1/r2+1/r3),是r1,r2,r3三者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