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个树莓派怎么装两个WordPress,做两个网站

楼主(2017-04-26):
RT,不会弄网页,只会用WordPress,现在一个网站跑着正常,需要再帮朋友跑一个。如何安装两个WordPress,是否需要再建一个数据库?

两个端口对应不同的WordPress我也不会设置

网友A:
你装的ngrok还是apache,配置里面对应不同域名或端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ngrok还是apache,配置里面对应不同域名或端口即可

apache,请问具体改哪个文件?
还需要再建一个新的数据库吗?

网友B:
打开Apache的配置文件httpd.conf

下面添加多个监听端口如

Listen 80
Listen 8011

这样就增加了8011端口的监听

然后在最后的位置设置虚拟主机目录

NameVirtualHost *:80
<VirtualHost *:80>
ServerName localhost
DocumentRoot “/web1″
</VirtualHost>

NameVirtualHost *:8011
<VirtualHost *:8011>
ServerName localhost:8011
DocumentRoot “/web2″
</VirtualHost>

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Apache的配置文件httpd.conf

哦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如果是nginx的话,做多网站超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nginx的话,做多网站超容易的。

哦 好的,回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