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T100测温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7-04-26):
要求测温范围-40-600度 精度 0.3度,根据图中标识的红色电流得出以下方程:
1、V1 =(2RL+Rpt)*I
2、V2 = RL*I
3、I  = 1.25/(R1+2RL+Rpt)    R3电阻为10M远大于R1的1k,此处电流忽略不计
根据三个方程可求得Rpt,进而得到温度值
MCP3421设置为14位精度,可分辨250uV电压,PT100温度变化1度电阻变化大约0.4欧,PGA设置为4,采样变化电压大约为1538uV,0.3度大约为461uV,可满足0.3精度要求。

这个电路好处是只需要一个精密电阻R1。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AD7794

网友:
TLC2272的Vos考虑了吗?
最大2.5mV
然后一切都完蛋了

网友:
请用ADI的AD77xx或者TI的ADS12xx系列自带PGA的24位AD,这才是正路。

网友A:
from sympy import *
I , I2 , I3 = symbols('I I2 I3')
RL ,Rt = symbols('RL Rt')
V1,V2,V3 = symbols('V1 V2 V3')
solve([ Eq(V1,(2*RL+Rt)*I ) ,Eq(V2,RL*I),Eq(I,1.25/(1000+2*RL+Rt))]  ,
       {I2 ,Rt ,I3 ,RL ,I ,V3 } )

[{I: -0.001*V1 + 0.00125,
  Rt: 4000.0*(-V1 + 2.0*V2)/(4.0*V1 - 5.0),
  RL: -4000.0*V2/(4.0*V1 - 5.0)}]

这样的结果对吗?
楼主知道 一般 V1 V2的值吗?

网友:
不差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 sympy import *
I , I2 , I3 = symbols('I I2 I3')
RL ,Rt = symbols('RL Rt')

-40 V1电压为370mv左右  600度为1153mv左右

楼主:
这个得100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 V1电压为370mv左右  600度为1153mv左右

看来要买一根试试

网友B:
偏置电压1.25V有点低,2.5V不行吗?TLC2272的Vos确实有点大还不如OP07 75 µV (最大值),建议把模拟开关前面的运放取消掉,后面的运放根据量程适当的进行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置电压1.25V有点低,2.5V不行吗?TLC2272的Vos确实有点大还不如OP07 75 µV (最大值),建议把模拟开关 ...

恩 您说的有道理  这个图是看别人这么搞的 我也不知道模拟开关前面的两个运放什么作用

网友:
模拟开关前面没必要加运放,模拟开关后面的运放是提高输入阻抗,降低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的影响,建议楼主选用带程控放大的24位AD转换,这样量程可以做的比较宽。楼主测量温度的方法和原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没有用恒流源
2.MCP3421有差分不用

网友(2017-06-07):
这个IC 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R1电阻1K太小会使PT100发热

网友:
我也在用TP1272,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