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多路脉冲电流?

楼主(2017-04-26):
请教下如何检测多路脉冲电流,大概有接近30路,电流范围在5mA以内,电压可能会达到100V左右,求能准确检测到的方案或者是达到5mA能断开的方案,精度不需要太高,谢谢!

网友A:
CS5460可以看下 这个芯片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补充一下:是高压低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5460可以看下 这个芯片能满足你的需求

亲问下这个芯片一个只能测试一路是吧?

网友B:
一路串个光耦刚好合适,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路串个光耦刚好合适,不谢

串光耦?能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