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打印PDF软件PdfFactory.Pro.6.11

楼主(2017-04-26):
共享打印PDF软件PdfFactory.Pro.6.11。

网友:
一直在用3.5.2的,想不到版本那么高了

网友A:
木有注册机,还是用3.5.2的吧,64位系统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注册机,还是用3.5.2的吧,64位系统也能用

见文件名

楼主:
不删除旧版,可以多版本共存的

网友:
一直在用3.5.2的,想不到版本那么高了
注册名随便写
注册码如下!
R8W5W-5SPZ4-SCHNS
R5WFW-5BBUF-XFK5S
R8WVP-5SPZR-SXHSS
WV5VV-55VTK-5F8WS
WYWCB-58VU4-5XBNS
WU5CB-55VVF-5X9NS

网友B:
装个foxit什么文件都能打印成pdf,还要这个干什么?

网友C:
一直用TinyPDF才几百K,稳定好用,
各位网友有觉得好用的软件请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TinyPDF才几百K,稳定好用,
各位网友有觉得好用的软件请发上来,

这货64位系统要购买。

网友:
图片格式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TinyPDF才几百K,稳定好用,
各位网友有觉得好用的软件请发上来,

同用这个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我在用4.81版的感觉还行。

网友:
我一直在用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免费的 GPL 授权,不用破解。安装的时候注意将广告软件的勾去掉。

CutePDF Writer

Ghostscript AGPL

网友:
Does tinypdf support 64 bit windows?

网友:
用ultrapdf很好用,打印出来的图片更清晰,

网友:
一直觉得PDFCreator不错

网友:
acrobat pro打开速度并不慢,虽然体积大,但是兼容性也好,可以直接编辑pdf,真心方便。不用固守foxit网上有破解版,直接安装,一步到位。

网友:
记得好像win7和10都是自带这个pdf直接打印。这个以前用过一次,要注册,还不如用win只带的。

网友(2017-08-20):
引用 网友B:
装个foxit什么文件都能打印成pdf,还要这个干什么?

excel或者word里面 如果你没装对应纸张的打印机,导成pdf的时候有限制,不能选A3 A2 A1 A0或者其他更大的特殊尺寸的纸张。
装了pdf-factory之后,可以虚拟出很多种纸张版本。

所以excel中非常大的表格导出为pdf的时候,就不会被拆分成非常恶心的很多页了。
对我来说就这个功能有用。

网友D:
能说明一下怎么注册吗?什么叫见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说明一下怎么注册吗?什么叫见文件名?

文件名里含有注 册-0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