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长时间供电后死机

楼主(2017-04-26):
我用我们的设备给无电池平板供电,3个小时左右就死机,设备输出电压为5.24V,平板USB口输入端电压为5.05V,电流为500MA。为什么平板会死机呢?

网友:
国产的不稳定?

网友:
供电设备电压不稳定?

网友A:
平板的电池最高4.2V,用5.24V供电是不是高了?
如果是从USB口供电,USB是充电的,很多平板不支持从USB口直接给系统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的电池最高4.2V,用5.24V供电是不是高了?
如果是从USB口供电,USB是充电的,很多平板不支持从USB口直 ...

我用5V充电器(实际电压5.15V)给平板长期供电,没有出现过死机的现象

网友:
电流太小了,PAD的瞬间电流很高的,至少要5V/2A才能稳定。解决方案1,把5V电源供电能力加大。方案2,给pad加上电池,别的维持不变。方案2,采用4V电源从电池端给PAD供电,且供电能力充足。

网友:
楼主可以把测试环境再描述清楚点,比如供电时,PAD所处的状态,待机还是工作,有没有屏亮,耗电等等

网友:
是死机了?有可能是供电电源太渣,纹波大造成的

网友:
电源的问题,不是供电质量差,就是功率不足,或者两者都有

网友:
用的什么核心?国产的方案?温度怎么样?做了散热了么?

网友(2017-07-18):
可以从电池端输入电,因为平板的瞬态电流大,从电池端输入瞬态好,从USB口输入没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