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s2092数字功放,可以单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7-04-26):
irs2092数字功放都是用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的话,可行吗?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A:
100w以内的用TDA3116d2不好么?单电源供电,内含两声道,也可以接成一声道BTL功率更大,指标也不错哦

网友B:
测试过,音质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音质很差,

音质要求不高。输入信号,地和负电源是如何接线的?
还是功放板做特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以内的用TDA3116d2不好么?单电源供电,内含两声道,也可以接成一声道BTL功率更大,指标也不错哦 ...

要求功率比较大,450W(BTL),音质一般般就好。主要想单电源供电,不然需要2个电源。

网友C:
正负输出的电源算两个吗?我被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负输出的电源算两个吗?我被搞糊涂了

双路电源!!

网友:
我发现很多人对搞一个正负电源都比较反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0-01-03):
请问你单电源的IRS20292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单电源的IRS20292做了吗?

用电容和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中间电压.把中间电压作为双电源的"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电容和电阻分压,得到一个中间电压.把中间电压作为双电源的"地".

不是很明白,这个“地”包括哪些部分?是原来正负电源里面全部的GND吗?

楼主:
单电源70V进行分压,得到中间电压35V.  将单电源看成双电源, 单电源0V对应双电源-35V; 单电源35V对应双电源0V; 单电源70V对应双电源+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明白,这个“地”包括哪些部分?是原来正负电源里面全部的GND吗? ...

单电源70V进行分压,得到中间电压35V.  将单电源看成双电源, 单电源0V对应双电源-35V; 单电源35V对应双电源0V; 单电源70V对应双电源+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电源70V进行分压,得到中间电压35V.  将单电源看成双电源, 单电源0V对应双电源-35V; 单电源35V对应双电 ...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