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LK管脚来作为触发管脚,可以吗?

楼主(2017-04-26):
比如说,clk0接外部时钟信号,clk2接外部的控制按键,控制按键有高低电平,通过clk2输入给fpga,可以吗?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用时钟专用管脚 当普通输入管脚吧?  我用过的几款fpga可以,但不能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用时钟专用管脚 当普通输入管脚吧?  我用过的几款fpga可以,但不能做输出。 ...

非常感谢,cyclone III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cyclone III可以吗?

请仔细看官方手册、文档好吗?上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用时钟专用管脚 当普通输入管脚吧?  我用过的几款fpga可以,但不能做输出。 ...

我看现在xilinx的GCLK脚是可配置成IO的,不过以前低档的FPGA印象中clk脚好像是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