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百思不得其姐的继电器驱动电路,请大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4-26):
家里一个阻容降压的定时插座坏了,拆开来维修的时候顺便分析了一下电路,发现其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我个人比较“少见“,实在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要这样搞,见下图:

本着不懂就问的原则,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IO输出高低电平时,是怎么驱动继电器线圈RL1的?PNP三极管Q2与NPN三极管Q1接成这种形式有什么用?

它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地方是:不是24V直接经R6限流后通过稳压管D2得到+5V,而是先经过继电器线圈RL1,再经R6限流再稳压得到5V给单片机供电。这里的24V是大概的说法,其实是阻容降压再桥式整流后得到的直流电压。

谢谢各位,楼下很多兄弟都给出了一针见血的答案:阻容降压,如果用常规驱动电路,继电器闭合和释放时整个电路的电流差异会较大,此电路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次发图提问时没有下图红框中两个元件,现标示出来,免得有强迫症的人抓急。

网友A:
有了5V,R6,D2这三个件就对了,第一眼看这图就觉得RL1下面还有东西才对。
继电器相对于阻容降压算是耗电大户了,正常开关的时候对阻容降压的冲击比较大。 这套电路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Io输出低的时候,Q1截止,Q2-E无电流,+24V通过R6在D2上得到一个+5电压供其它电路工作,继电器得电吸合。
此时+24V电流约为(24-5)/(100+RL1的电阻)

Io输出高的时候,Q1导通,Q2-E上得到约24/10=2.4mA电流,因为基极电流不大,也限制了能过Q2E-C间的电流也不会太大
这样Q2代替了RL1,完成24到5V的电阻稳压作用,并且继电器RL1两端电压低过释放,继电器也算失电了。
此时+24V电流约为(24-5)/(100+Q2E-C间等效电阻)

为了让继电器可靠释放,Q2E-C间等效电阻还是比较小的。即使这样这套电路不管继电器动作还是不动作,24V上电流变化还是比常规驱动继电器的方法小的多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可能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
分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可能电路图画错了

补充了一下周边电路,不会错,线路比较简单,两个SOT23封装的三极管也是常用的MMBT390X系列,哪个引脚是三极管的哪个极都很熟悉的。。。。。。

网友C:
因为阻容降压,如要求电压稳定,则负载大小也要尽量保持不变,此电路可能就是这目的。Q1的作用是电平变换。
Q2导通,继电器断开,Q2截止,继电器吸合

网友D:
阻容降压要求负载电流尽量恒定,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就用pnp短路掉。

网友:
这个电路没问题,24V电源相当于-个恒流源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阻容降压,如要求电压稳定,则负载大小也要尽量保持不变,此电路可能就是这目的。Q1的作用是电平变换 ...

继电器吸合时,电流回路是+24 -> RL1 -> R6 -> D2 -> GND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要求负载电流尽量恒定,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就用pnp短路掉。

如果把继电器线圈也当成一个电阻,当PNP把继电器线圈短路掉的时候,负载不就改变了吗?

网友:
2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Q2很明显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要控制压降,比较难

编辑原因,2打成了9,刚才用手机看的,弄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继电器线圈也当成一个电阻,当PNP把继电器线圈短路掉的时候,负载不就改变了吗? ...

上面有人说的很对,你要把24V想成一个恒流源就好理解了。

网友E:
实际上Q2就是开关状态的,这个电路在基本上不影响5V的情况下,使用24V的继电器,可以减小整个阻容降压的电流,就减小了电容的容量。24V的继电器比12V的电流小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Q2就是开关状态的,这个电路在基本上不影响5V的情况下,使用24V的继电器,可以减小整个阻容降压的电 ...

这也是一个方向,谢谢点拨。。。

网友:
我认为最大可能是为了减少电流,减少电容大小。

网友:
此电路只适用于电源有限流的情况下,不然Q2、R6、D2必烧其一
这里的阻容降压也相当于一个恒流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了一下周边电路,不会错,线路比较简单,两个SOT23封装的三极管也是常用的MMBT390X系列,哪个引脚是 ...

楼主,这个图片和你之前的图差别好多的,你这帖子改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第一个回复的,怎么变三楼了,你补电路,最好把之前的图片也留着,还有就是说原理图没错,你把之前的图片贴出来大家就明白了,好像你这样做违背了论坛的规矩啊

网友:
2楼分析的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图片和你之前的图差别好多的,你这帖子改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第一个回复的,怎么变三楼了,你补 ...

你这人,无语。你回复我说原理图可能有错,然后我马上在原图的基础上补充了左下角的几个元件,并在回复你的第一句话就说明了“补充了一下周边电路”,你一开始是二楼没错,当选择了最佳答案之后,最佳答案就会自动变成二楼!!!!!!

问题提出来,高手回复了,正确的原理图也在,最佳答案也在,并且最佳答案的层主在第一句话也说明了我所补充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收藏学习,这就是目的,你这回复搞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似的,完全不知道你这种回复有什么意义,你要觉得有问题,欢迎举报。

网友:
听了二楼的分析,的确如此

网友F: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我们公司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哈哈,笑了,我这个人没什么但是还是大度的,选择最佳变二楼这个我是真不知道,算你赐教了。至于电路图有没有错,自己心理清楚,加上那几个器件和不加完全就是天壤之别。我第一次回复你,就是指出你电路图可能有问题,你可以不回复我,也没必要掩饰什么,但是你选择规避,说的你很懂似的,我也提示违背规矩,是为了让其他坛友看起来不那么莫名其妙,至少再改贴之后有所说明。这次回复你,想告诉你别以你之心猜测别人,在这里就是追求真理,谈论什么我是没有针对你啥,你问我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不能接收。回到电路上,这样的设计,按你现在的原理图来分析,这个电路没考虑到功耗节约,我也觉得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我们公司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相对常规电路,此电路如何降低待机功耗?请提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笑了,我这个人没什么但是还是大度的,选择最佳变二楼这个我是真不知道,算你赐教了。至于电路图有没 ...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笑了,我这个人没什么但是还是大度的,选择最佳变二楼这个我是真不知道,算你赐教了。至于电路图有没 ...

我在5楼回复你的内容并没有规避或掩饰什么吧?恰恰相反,如果你稍微有点理解能力,都可以看出来我是在说谢谢你的提醒,我原来的图确实有错,并且在你的提示下补充了周边电路,至于两个三极管的组合,也是常用的,三极管的连接应该不会抄错…我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要显示我“很懂”而批判你“不懂”的意思,你多心了…如果其他坛友看到我这个回复也可以评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5楼回复你的内容并没有规避或掩饰什么吧?恰恰相反,如果你稍微有点理解能力,都可以看出来我是在说 ...

舅服你 ,我觉得到 呵呵。。那里就该结束了,看来哥们很执着,我们就是论事,没必要猜测你是怎么想的,也不想猜,我想说明的都已经在回复你时已经说明了,如果你还想猜,请换个角度看待问题。你说我理解错了,那就理解错了吧,如果你还想证明什么的话,要不我先给你说声对不起可好。你看你分享了这么好的电路,又有高手分析的这么到位,到最后因为我而变成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论贴,多不划算,你说是吧,如果再争论,那我是多么的无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舅服你 ,我觉得到 呵呵。。那里就该结束了,看来哥们很执着,我们就是论事,没必要猜测你是怎么 ...

看到你那两个呲牙笑的表情,我仿佛感受到了屏幕后面一张皮笑肉不笑的脸,不寒而栗。。。。开个玩笑,闪了!

网友G:
高深的电路,不是老司机,怼不出来这电路来!厉害了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深的电路,不是老司机,怼不出来这电路来!厉害了word!

确实是高手在民间啊,很多不起眼的小家电中都隐藏着常规教科书中木有的巧妙秘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了5V,R6,D2这三个件就对了,第一眼看这图就觉得RL1下面还有东西才对。
继电器相对于阻容降压算是耗电 ...

不对吧。

流经R5的电流:0.6V/10K 可以忽略不计
流经R4的电流,约(24V-0.6Veb-0.3Vce)/10K = 2.3mA,应该都是从Q2的eb流过来的
Q2 最低也有100倍的放大能力吧,那Q2的Ie应该约为230mA,那Q2就差不多为饱和状态了,Vec为0.3V,继电器线圈失电,但整机电流却没见得减少啊!

退一万步来说,Rec相当于是并在线圈两端的电阻,只能使整体的电阻变得更小,消耗的电流,比单独线圈还多,该电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阻容降压,如要求电压稳定,则负载大小也要尽量保持不变,此电路可能就是这目的。Q1的作用是电平变换 ...

我觉得
负载大小也要尽量保持不变
这个才是该电路的主要设计初衷。 厉害,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对吧。

流经R5的电流:0.6V/10K 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大概的24V电压是由阻容降压得到的,电流顶多20mA左右

网友I:
阻容降压,可以理解成电流源(最大电流以确定),Q2 是继电器线圈旁路开关。  IO低电平时,电流通过RL给稳压管提供工作电流,IO高电平时,电流通过Q2给L给稳压管提供工作电流。只要工作电流(阻容降压电流)设定在使继电器可靠工作,并且稳压管也能正常工作的区间,就可以可靠工作。

网友:
D2要承受190mA电流?
R6要发热3.6W?

网友:
还有继电器是电流工作元件!

网友:
高手  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阻容降压,可以理解成电流源(最大电流以确定),Q2 是继电器线圈旁路开关。  IO低电平时,电流通过RL给稳 ...

所言极是!!!

网友:
阻容降压本来就接近恒定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5V,R6,D2这三个件就对了,第一眼看这图就觉得RL1下面还有东西才对。
继电器相对于阻容降压算是耗电 ...

说的不错!

下面的E应该说成基极B, 就完美了!
~~~Q2-E上得到约24/10=2.4mA电流,因为基极电流不大~~~

网友F:
此电路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的,阻容降压电路可以看成一个恒流供电,功耗=电流*电压,电流大小是电容决定的,阻容降压的电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电流已经固定,要想降低功耗只能降低电压,只要把继电器两端电压短接,这样整体耗电的电压就下降了,功耗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电路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的,阻容降压电路可以看成一个恒流供电,功耗=电流*电压,电流大小是电容决定的, ...

醍醐灌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5V,R6,D2这三个件就对了,第一眼看这图就觉得RL1下面还有东西才对。
继电器相对于阻容降压算是耗电 ...

谢谢分析, 学习了。。。

网友:
我是来看上面大婶的

网友:
原来是阻容的功劳

网友:
这么精彩的分析,崇拜各位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电路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的,阻容降压电路可以看成一个恒流供电,功耗=电流*电压,电流大小是电容决定的, ...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我们公司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做的。

请问一下降低功耗的原理?根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电路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的,阻容降压电路可以看成一个恒流供电,功耗=电流*电压,电流大小是电容决定的, ...

问题整个电路都不见有电容?哪里来的阻容降压?分明是电阻限流降压吧?

网友:
真得学习的帖子

网友:
原来是RC降压,这样倒是有可能,+24V有些误导人

网友:
精彩的分析,崇拜各位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
电路很巧妙,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路我拆过了,确实是巧妙的避免了电源波动的问题,不然你还要加大电容去稳定供电…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大神很多!

网友:
前几天在做阻容降压的电路 看了楼主发的图才豁然开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5V,R6,D2这三个件就对了,第一眼看这图就觉得RL1下面还有东西才对。
继电器相对于阻容降压算是耗电 ...

如果有打赏功能,我想给你的回答点个赞,打个赏

网友J:
这个电路分明是RZ限流降压稳压电路,却搞不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是RC降压?
这里还是电子论坛吗?

这个电路问题其实很大,如果RL1是24V驱动的话。24V只要稍有波动,RL1立即就ON/OFF跳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分明是RZ限流降压稳压电路,却搞不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是RC降压?
这里还是电子论坛吗?

这个局部电路来看确实是RZ降压稳压电路,楼主说的RC降压应该指的是220V到24V的降压过程,电路图里没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分明是RZ限流降压稳压电路,却搞不清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是RC降压?
这里还是电子论坛吗?

他是说24V来自rc

网友(2017-05-31):
我怎么觉得你的最佳答案选错了,是不是应该选择41楼,楼主能否测下继电器动作和不动作时24V的变化?

网友:
恒流源,功耗取决于负载阻抗,有功功耗确实降低

网友:
继电器断开时那里肯定不会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