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QT自己创建的Dlg类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2017-04-26):
http://www.qter.org/portal.php?mod=view&aid=27&page=1
例子按照上面的做得,其它什么都一样,下载他的工程是可以运行的,但自己按照他的方法死活不行,文件对过好几遍,一模一样,就是不行,快崩溃了

他的工程

网友:
又是一个连编译器报的错都看不懂的码农
楼主洗洗睡吧,以后问题多着呢

网友:
应该是QT版本问题,QT5试了下你的例子。正常没错!

网友:
QT5 上看了 没问题 有个函数 只管new 却没看到delete的身影

将 QDialog * dlg 放在类的声明中private: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dlg(new QDialog)
{
    ui->setupUi(this);
    ui->pushButton->setText(tr("新窗口")); //将界面上按钮的显示文本更改为“新窗口”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delete dlg;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icked()
{
    dlg->show();
}

最起码,调试窗口不会出现unable的信息

网友:
qmake 下再编译试试

网友:
哈哈 又一个入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