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刷新的时候,不该亮的灯会微微发光,谁知道原因

楼主(2017-04-26):
这是一个P10的32*16板。1/4扫描。
如果只是刷新一行的话,一切正常。但是动态刷新4行,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这是手机拍照图,中间的小点就是微微发光的效果;

程序是用的是我之前做64*32显示屏用过的。那个屏没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程序写得不够兼容,还是屏本身质量问题;
总感觉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汗,搞定了。看来以前的程序有问题啊。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通过验收的。真是奇怪。
之前是在定时器里面送完数据,马上关闭显示,这样很省电。但是这就是造成了我显示出错的原因。
改成先关闭输出,最后再打开输出。耗电时间加长,但是显示就不出错了。就是好亮;

网友:
关,切换,开

网友:
是你切换行的时间太快或者次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搞定了。看来以前的程序有问题啊。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通过验收的。真是奇怪。
之前是在定时器里面送 ...

没看明白哇,可以详细一些吗?之前好像也遇过这种问题,但没去分析

网友:
刷新时没有关闭显示

网友:
在室外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
记得是要留有消失亮度的时间,不能马上切

网友A:
楼主帮别人写个这种点阵屏程序多少钱啊,比如64*64

一个客户想找人写程序,她买别人写好程序的成品200来块一个吧,,,想自己买屏,控制板,但没程序。。。。然后来问我,一直强调,他成品才200,,言外之意,也应该差不多。。我就没给她说多少钱,,我让他去电子市场问一下价格,再回来找我吧

她一直想不通,,我给他打个比方,你买蛋才5毛一个,但你要的是老母鸡啊。。总不能5毛一只卖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别人写个这种点阵屏程序多少钱啊,比如64*64

一个客户想找人写程序,她买别人写好程序的成品200来块 ...

其实他想不通很正常。你让他找你买的话一次买100块不就行了。不收开发费也能卖给他。有量还收什么开发费啊。
就是没有量,所以才收开发费的。这种程序很简单,所以收的也不多,几千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他想不通很正常。你让他找你买的话一次买100块不就行了。不收开发费也能卖给他。有量还收什么开发费 ...

他又会说别人买一块就是这个价,为什么你这要一次买1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别人写个这种点阵屏程序多少钱啊,比如64*64

一个客户想找人写程序,她买别人写好程序的成品200来块 ...

这种屏不是有现成的控制卡吗,几十元一块。

网友B:
几千就卖了?你当老板是否工程师没活就赶走不发工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千就卖了?你当老板是否工程师没活就赶走不发工资啦?

合作了好几年的老客户了。像这种小产品断断续续给他开发过很多款了。所以属于长期兼职价。

网友C:
调试过程先降低速率显示,一秒一次这样就好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过程先降低速率显示,一秒一次这样就好找原因了

问题早已搞定了。其实就是先开显示,后开显示的区别。调整过后就好了。项目已经做完了。

网友D(2020-01-14):
楼主你好 这个屏动态刷新时的亮度 和 静态的亮度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这个屏动态刷新时的亮度 和 静态的亮度一样么?

当然不一样啊,这个相当于调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不一样啊,这个相当于调光啊!

在动态扫描状态下不能达到静态的亮度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动态扫描状态下不能达到静态的亮度是么?

肯定了,动态是轮着点亮,静态是一直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别人写个这种点阵屏程序多少钱啊,比如64*64

一个客户想找人写程序,她买别人写好程序的成品200来块 ...

这种人谈都不要谈,浪费时间。

网友:
消隐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