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62回流焊的显示屏坏了,换了新屏也不行.求招破解! 【21楼阿莫意见】

楼主(2017-04-26):
如下面的图片所示,T962回流焊的显示屏(没有字库的12864显示屏,控制器为S6B0108 ),一开始,是全部出乱码,问了厂家,换个屏要120元,太贵,就自已在X宝上,找了一款(控 制 器 KS0108).
在新的屏回来前,自已拆开检查过,开始原配的屏还有全屏显示,但全是乱码.后来查来查去,就无意中发现,屏只有一半有显示,也是乱屏,想着屏坏了,就没有太过在意.
但到了今天新的屏回来,换了,显示的内容正常了,但跟原配的屏一样,一样是只有一半显示.另一半没有内容,我后来,调换过屏上的片选线CS1 CS2,确认过,原来没有显示的一半,换了片选线,屏能正常显示.这样,就说明可能是控制板到屏的片选线CS1的问题了(CS2是正常的),跟踪了板子的走线,用万用表测了CS1 CS2从屏到主板上的芯片引脚,都是通的,这样就真没有招了,难道是在前面没有换屏时检修,打坏了芯片CS1的驱动引脚?
有经验有网友,指点一下.多谢.

另说明一下,背后元件多的图片,是原配的显示屏.

网友A:
我的是经常错乱几行,反正现在都盲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经常错乱几行,反正现在都盲操作了。

开始,我也是盲操,但觉得实在不爽,才想到要换一个屏.且原来的排风扇也坏了,一起在网上订了一个.

网友A:
喜欢折腾,可以随便连单片机测试一下下来的屏幕,我保证它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折腾,可以随便连单片机测试一下下来的屏幕,我保证它是好的。

你是说,原来的屏,也是好的?难度是厂家做手脚?
原来的屏,开始只是出乱码,但能全屏,后来检查了一下,才无意中发现有一半不显了,不知,是不是自已无意中损坏的.
现在换上新的屏,不显的一半,还是不显,原来了乱码的一半,就正常了.

网友B:
还在用抽屉焊啊,赶紧换通道式回流焊吧,我的正邦330半价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抽屉焊啊,赶紧换通道式回流焊吧,我的正邦330半价转让

小批量的,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抽屉焊啊,赶紧换通道式回流焊吧,我的正邦330半价转让

闲鱼看到一个3000的,应该就是你吧,感觉还不错。

网友B:
是的,通道比抽屉焊接效果强的不是一点,速度快,节能,对器件的保护很好。室内使用无气味

网友:
这种机器最头大的是板子若大些,很容易烤黄,挥发物多了,容易沉积,但是焊接质量还算不错。那个屏所在位置温度太高,是易损的主因

网友C:
一个12864的屏,批发价也就20多块钱。这个厂家赚的是机器钱,还是赚的修理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2864的屏,批发价也就20多块钱。这个厂家赚的是机器钱,还是赚的修理费啊。 ...

考虑人力成本了吗?为这一块屏要有人接你的订单,收钱,取货,发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通道比抽屉焊接效果强的不是一点,速度快,节能,对器件的保护很好。室内使用无气味 ...

你的机器不出外地啊

网友:
顺路问一下这狗屁机子,能不能保存选择的曲线。每次开机都要重选,麻烦。。。

网友:
如果只焊接一块两块,通道式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抽屉焊啊,赶紧换通道式回流焊吧,我的正邦330半价转让

通道式的推荐用哪一个?体积会不会很大呀?

网友:
外地发货太麻烦,费用也不划算

网友:
一二块当然也可以焊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控制器不一样,也有可能原装的是定制屏幕不是通用的。用示波器测试那个异常的线看有信号不。静电打坏可能性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器不出外地啊

赶快买个吧,比烤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工程师平均人工是13950元/月,除以25,每天工资是 558元。

为了省120元,这样折腾有价值吗?

这个看个人爱好了
比如我,锡炉坏了好几个了,第一个的时候,拆开看了,结果没修好,之后,直接重新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快买个吧,比烤箱好多了

我改造的大功率带排风的烤箱目前工作良好啊

网友:
CS2的问题,片选的那根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工程师平均人工是13950元/月,除以25,每天工资是 558元。

为了省120元,这样折腾有价值吗?

这个要看情况吧.但我觉得对于现在换个显示屏的问题,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算是出120元,买个屏回来,也得要自已安装,就象现在这样,跟自已在宝上买个屏回来,也是自已安装,且,装上了,屏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可能主板也有损坏.所以出个120元,真的是不值.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型比较复杂的,我也不想搞,毕竟专业的事,还是找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G:
还是排线问题,感觉这种排线多插几次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情况吧.但我觉得对于现在换个显示屏的问题,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算是出120 ...

这个是厂家在维保自家的产品,定位哪个配件出问题费不了多少人工的,,。自家配件的质量不过关,寿命不够长,那就应该尽可能的降低用户的维修成本,不然采购配件的时候,都按一年保修期寿命来要求质量,过了一年就必坏,然后专门翻6,7倍的价格卖配件,用这种方法来赚买家的钱,能行么。

当然,如果你不是找厂家,而是拿去找其他懂这个的人来修理,120元报价就很合理,甚至低了。不知道你这个机器用了多少年,这种液晶屏如果是工业用的,一般3年内是不能会坏的。

网友:
别把自己的时间不当时间,也别把他人的时间不当钱。赖昌星虽然是个人人恨的贪官,但是他说过的那句话却是真的有道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很多人喜欢用时间去解决本该用点小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样的想法表面看省钱了,事实上省的是小钱,但为之付出的是你看不到的更昂贵的大钱————最宝贵的时间,时间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排线问题,感觉这种排线多插几次就OVER了

已测过了,从屏的焊点到芯片引脚,都是通的,每一条线.所以.有些怀凝是芯片引脚损坏了.